[木工] 修理修边机上电不工作问题

楼主(2022-10-13):
去年装修时,新买的修边机刚用了一个星期就不工作了,着急用自己修理下吧

便宜货,个头挺大,但是力矩不算太大

挺沉的,不锈钢外壳

可以安装各种修边刀,还可以

名牌

拆开,很简单,就是个电机

经过检查开关坏了,正好手里有一个,换上。顺便把线也换了
原装线太短了,换根1.5米线

、、、

、、

、、

修好,搞不懂开关为什么一个星期就坏了,后面换的是3元包邮的开关,用了一年多也没问题

网友A:
楼主大拇指甲被砸着了吧~

网友:
把开关也顺手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拇指甲被砸着了吧~

被无刷电钻捅了,好几个月才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无刷电钻捅了,好几个月才恢复

看着都疼

网友B:
这玩意转速这么高啊

网友:
看TB上最便宜的才40多元,塑料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转速这么高啊

这机器有比较好的牌子,能调速,声音就比较容易接受,不然噪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