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新瓶装旧酒:几个读卡器4K性能测试

楼主(2022-10-13):
买到一个新读卡器,顺带把这个比较少人做的测试给一起做了。

楼主:
事情还要从这个读卡器说起。
前几天上车8.8包邮买了一个达墨读卡器。
运营拍胸脯保证,这读卡器和现在在售的读卡器都有点不同。

楼主:
到手后,发现,这读卡器确实特立独行:
首先,两个卡槽不在同一边。
然后,这个读卡器的USB头相较于国内读卡器
居然是反着的

楼主:
最后:这读卡器整体外壳是不透明黑色塑料,空读卡器插电脑无任何灯光。
但是,只要插卡然后插电脑,就可以在内TF卡与外壳的缝隙里,看到一点点红灯!

楼主:
这TM是什么鬼才设计

楼主:
接下来是开拆时间:
好了时间结束。
由于好像是超声波焊接,我指甲盖都断了几个
没有任何办法。

楼主:
所以我和暴力拆开的老哥要了俩图
各位可以瞧瞧

主控是gl3233
这个就是标题:新牌装旧酒的由来了。
我在论坛找读卡器质量时,这个主控活跃于
论坛2015年的帖子里,还是那些大块头读卡器的常客

楼主:
然后,剩下的4k测试,本来想再水几楼的。
想了想,干脆做个PPT一张图结束吧。

只能说,读卡器主控4K性能这个东西

越老越妖?

网友A:
比u盘的4k都高

网友A:
这个读卡器从哪里买的啊,有链接吗

网友:
aszune的读卡器也是看不到灯,灯是有的,我用细螺丝刀开了个小洞,才看到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读卡器从哪里买的啊,有链接吗

最快的是螃蟹芯片,川宇部分型号好像是螃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u盘的4k都高

主要是这个内存卡性能好,读卡器再好内存卡垃圾也跑不了这个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内存卡性能好,读卡器再好内存卡垃圾也跑不了这个速度

楼主的金士顿内存卡是什么颗粒的知道吗?PE官方能查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快的是螃蟹芯片,川宇部分型号好像是螃蟹的

川宇的双卡双读的才是螃蟹芯片 缺点就是先读SD槽再读TF槽 所以很多手机用要插SD槽才能识别 就有点麻烦

网友:
4K最强还得是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