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手动飞线刷写JMS580桥接SPI FLASH,修好一块固态U盘主控板

楼主(2022-10-13):
事情是这样的,闲鱼买了一片比较少见的方案的固态优盘主控板,JMS580桥接+慧荣sm2258xt主控,usb+typec双头,单贴G2板,带16G TLC颗粒。

盘是好的,可以正常读写,但typec头这一端焊盘坏了,卖家说可以送一片完好的主控板,但无桥接芯片,无主控芯片,到货如下。

右边那边是半成品,带16G颗粒,到手认盘,而且可以读写。

左边那片是卖家送的,当然我已经把主控,桥芯片和spi flash都补上去了。

但把件补齐后,上电能认桥,但不认2258xt主控(磁盘管理里不显示1GB)

以为没焊好,或者主控有问题,又换了一颗2258xt主控,结果问题依旧。

量了各路电压,3.3v,1.8v,1.2v都有,完全满足主控的工作条件,但就是不认主控。这里卡壳了挺长时间,没有思路。

后来突然想起来,以前买过JMS578桥+sm2258xt方案的U盘主控板,也有过不认主控的情况,刷桥后解决的。难道这个方案不认主控,也是桥固件的问题?

因为有一块盘是认盘的,也就是说桥固件是好的,另一张板子上补上去的,是从别处拆的spi flash,里面肯定是没有桥固件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2块板子的spi flash调换一下,结果一下找到了症结,果然是桥固件的问题。

然后呢,正常思路是,找到JMS580桥的固件刷写工具,刷入正确的桥固件就可以了,结果辗转各个网站,只有量产吧有一个JMS580的工具,结果下载下来后,不认芯片。尝试过短接spi,还是不行。

这里其实又卡了挺长时间,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再次心血来潮,一不做,二不休,用最笨的方法,拆spi flash,飞线到编程器上备份固件,烧录固件。

说干就干。

不得不说,固态优盘上的spi flash是太小了,和正常尺寸人8脚spi flash做个对比。

固态优盘上的spi flash,一般只有3mm*2mm,这么小的空间里,有8个引脚,飞线的话确实是比较考验眼力的。

那也得干啊,耐着性子干吧。

因为flash比较小,所以找个夹子夹住,固定一下,要不烙铁一沾就带起来了。

一边焊上了4根线,另一边如法炮制。

8根线全焊上,尤如一只8脚的小螃蟹。这个图太小了,放大一下是这样的:

拿出我的CH341A土豪金编程器,找到送的转接板,将引线对应1-8的位置,焊到转接板上

图片里虚化的黑点,就是spi flash,尤如一只飞翔在半空中的小螃蟹。

接着上机读写

读取中……

怕数据出错,直接读了3次,存了3个文件,然后校验了3个文件的哈希值是一致的,说明备份没问题。

接下来继续做针线活,将空flash焊上,将备份的固件烧录进去。

烧录中……

烧录完,校验ok。

然后将flash焊回去。

2张板子同时插电脑

带芯片的出容量了,不带芯片的也认到2258xs主控了,到此,板子维修完毕。

备份出来的JMS580桥接固件传上来,给有需要的人。

接下来,就是找合适的闪存芯片,做成大容量的固态优盘,毕竟16G太小了,浪费板子。

完结,撒花!

2022.10.17更新

在网友的建议下,果断去JLC画转接板,打了样,今天到手。

焊上插针

焊上flash

上机编程

点检测,能正常识别flash.

编程也正常,板子和焊接都没问题。

有了这个,以后就不用费事八拉地飞线了。

完结。

有需要转接板付运费送(剩4片)。

网友:
这个技术真厉害,飞线能力太强,羡慕了!

网友A:
去嘉立创画个这种qfn封装的转接板子不就行了吗

网友:
考验眼力和手,眼力可借助放大镜,手抖就没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嘉立创画个这种qfn封装的转接板子不就行了吗

这是dfn封装,qfn是四周都有引脚的

网友:
搞电子的都有强迫症,金石为开

网友B:
这搞的眼睛都要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嘉立创画个这种qfn封装的转接板子不就行了吗

打开EDA,摆弄了几下,软件用不熟,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搞的眼睛都要花了啊,,,

还好,还好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小封装的spi Flash,定义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吧,干嘛不转成常规尺寸的,我心里的常规尺寸是路由器那个

网友:
整这个要有耐心。

网友:
飞线能力太强

网友:
年轻好,眼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嘉立创画个这种qfn封装的转接板子不就行了吗

嗯 我很赞同

网友:
羡慕羡慕羡慕

网友:
这显微外科手术太厉害了,楼主如果当初学医,应该也很牛。

网友:
这个飞线既考验手力,有考验眼力。强!

网友:
厉害了,飞针走线

网友:
开个玩笑,给楼主看看手相。
手上乱纹较多,是操心的命,里里外外一把手,大事小事都想管。
智力水平中等偏上,智商110左右,上学时学习成绩也应该中游,不是学霸,更不是学渣。
感情比较单纯,对老婆不错。婚姻状况比较好。
性格比较倔强,不太容易听取别人建议。
身体状况一般,体力略差。
有点阴盛阳虚,是熬夜过多?
手指是工匠类型,缺少艺术细胞。

网友:
这个确实考验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