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2个集线器( USB-HUB)2.0版本

楼主(2022-10-13):
有些小电流的设备比如手环需要共用一个5V1A电源,于是买了2个集线器。
其实真的只打算买2个分电器的,不带芯片那种,也用不到数据传输。
但到货了发现都还可以,都还带芯片。

直接开拆:

A款-圆形
▼三明治结构,无螺丝,4个卡扣固定,沿着边缘慢慢撬开即可。后盖本来有个贴纸的,被我找螺丝揭开扔了。

▼电路板正面,左上角那个小USB口是用来外接电源的,如果接入的存储设备多,或者有HDD接入,就可以外接电源。
正中心有个蓝色LED灯,但我试过不能显示数据读写状态,仅仅是个通电与否的指示灯。

▼电路板背面,一个芯片

▼芯片特写

▼上下盖的卡扣特写,做工还不错,耐拆

▼线是5芯的,带屏蔽层,带接地

-------------------------------------------------------分割线------------------------------------------------------------

B款-条形
▼也是三明治结构,8个针尖大小的卡扣,很难无损,第一次拆已经断了一个了。
通体无任何标识,连贴纸也没有。
蓝色的接口很唬人,其实是2.0版本的。

▼电路板正面,无任何指示灯

▼电路板背面,很简洁

▼正面芯片特写,周围高楼林立,很难对焦拍清楚,肉眼可见芯片上印了USB2.0

▼上下盖,肉眼可见已有卡扣牺牲了,实在是太细了

▼线是4芯的,线径也比上面圆形的小一些

▼两款全身照对比,完结

测试用鼠标U盘一起接都没问题,能用。谢谢观看。

网友:
大材小用了

网友A:
圆的没买过的,

长条形的那个,对U盘移动硬盘一类的,识别特别慢,四五块红包买的,

至于电压,最多也就四五百毫安,我是插电脑上试的,可能接充电插头也这样,

网友:
HS8836A成本低于10元的高集成廉价芯片,USB2.0的。

网友B:
这种集线器一般用的接线线阻较大,充电用建议换个正负极线粗一些的。

网友C:
我白漂过一个长条形的,然后被我改了线,吃灰,,果然 吃灰才是最终的归宿

网友D:
接个键盘,鼠标还行!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东西应该是一些线材厂随机出品的

网友F:
USB-HUB啊。。。我还以为是网络集线器。。。

楼主:
确实有点,估计现在出的都是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的没买过的,

长条形的那个,对U盘移动硬盘一类的,识别特别慢,四五块红包买的,

这2个用料做工基本一个水平
圆的线粗,外壳做工更好,但没有晶振,甚至电路板上遗留了剪断的元件脚。
条形线细,外壳做工一般,但有晶振,IC看起来不是通用货,也许更简化,也许有升级。
单从充电用来说,条形更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集线器一般用的接线线阻较大,充电用建议换个正负极线粗一些的。

谢谢!充手环和手表基本够用了,大的就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白漂过一个长条形的,然后被我改了线,吃灰,,果然 吃灰才是最终的归宿 ...

给小电流设备充电我觉得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键盘,鼠标还行!

是的,鼠标插上瞬间就能用,然后电脑还后知后觉的自己装驱动,实际上插上瞬间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东西应该是一些线材厂随机出品的

是的,真正用于数据传输我都是买的飞利浦铝外壳的那种,带很多种不同接口的。
这种货应该都是低端市场走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HUB啊。。。我还以为是网络集线器。。。

谢谢提醒,我改了标题。

网友:
看着做工差不多,能利用上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的没买过的,

长条形的那个,对U盘移动硬盘一类的,识别特别慢,四五块红包买的,

应该是电脑主板有限流保护,组装台式机好像1安限流,品牌台式机和笔记本只有500毫安限流。我买过类似楼主USB分线器,u盘都勉强,键鼠没反应,后来换USB3分线器都能识别,减少主板接口占用。

网友:
假的USB3.0-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