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人知道HXe3mc电源管理IC芯片替代吗 老王那mai音箱板子上的电源IC

楼主(2022-10-13):
这个箱子老王家买的 用起来不错,但是时间久了 USB掉了,焊接时候用线连居然连反了
插上没啥反应,再反过来,好像没法充电,但红灯亮, 能正常开关机。那就放着充电,几分钟后出问题了,面板灯乱闪不受控制了。不管擦不插电源都一样状态了。
请教了温总,怀疑电源IC反接坏了  HXe3mc 网上都查不到,goole都差不到

请教大神 这个ic 用什么可以替代,或者还是其他别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都不知道。小众

网友:
焊接时候用线连居然连反了

网友A:
你的照片不清楚,拍一个清晰的IC丝印图再说

网友:
等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不清楚,拍一个清晰的IC丝印图再说

第一张图纸 的下面那个芯片 丝印很清楚 靠近电源口的。HXE3MC

网友:
估计是通用的八角芯片

网友B:
这个确定是电源管理吗,一般小音箱都电池直接给主控供电了,要是电源管理也就是3.3v降压可以从低压往高试,找不到芯片就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定是电源管理吗,一般小音箱都电池直接给主控供电了,要是电源管理也就是3.3v降压可以从低压往高试, ...

应该是 请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