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改造钥匙扣,增加一个刮刀

楼主(2022-10-13):
我的原则是尽可能在任何时候,身上都必须有一件具有切割功能的物件。
这个三刃木的钥匙扣很喜欢(主要是看中钨钢破击功能),前几天回家时忘在了车钥匙上,在拼夕夕又拼了一个

有钨钢头,还有起子扳手其他小功能,很实用,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小刀功能,既然这是第2个了,可以考虑对其下手改造一番
,琢磨再三,发现左上部位较为充裕,可以用来做刀口,并且也不会影响强度,角磨机伺候一番,得到以下成品,较为满意!

干得不错,具备切割功能!

由于刃口厚,也没有尖锐突出,基本不需要做额外防护,直接挂上即可!

《完》

网友:
使用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
不怕划到衣服吗

网友A:
安全第一,刀囗应该有保护的吧。

楼主:
不会,因为刀刃很厚,并且也没有磨得特别锋利,毕竟是应急下的吧备用切割工具,其需要大力才有切割效果,而且两边的钥匙天热就提供了类似刀鞘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刀囗应该有保护的吧。

真要保护的话,缠个O圈即可

网友B:
是不是将刃做成锯齿更带劲?就跟兰博用的那个一样。

网友:
下图的兰博是个人偶吗?

网友C:
这个法宝还不错,要是价格不贵的话

网友D:
这个很容易划伤手的吧,放到裤兜里面会不会划伤……

网友:
角磨机也你能磨得这么好看  ,羡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将刃做成锯齿更带劲?就跟兰博用的那个一样。

太短了,也太厚了,只能应急时刮削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法宝还不错,要是价格不贵的话

10软妹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容易划伤手的吧,放到裤兜里面会不会划伤……

试过,不刮手,主要是因为厚,手是软的,压进去一点完全被厚度给挡住了,只要不是拖拉,基本没事,刀子力不大时,不拖拉没什么伤害

网友E:
这个小工具能上火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工具能上火车吗,

妥妥的,所以才这样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妥妥的,所以才这样改造

非常感谢,那我也买一个,很久以前我有一把小手指头大的小刀(也是三刃木的),坐火车的时候硬是被收了,后来就再也没有随身带了。

网友:
能剃手上的汗毛吗?

网友:
这款钥匙扣又要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