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6(A1893)使用劣质充电线充坏引起不充电

楼主(2022-10-14):
邻居送修一台二手iPad 6,说不能充电了,拿到一股烧焦糊味

再经询问发一张图过来,劣质充电线头都烧黑了不知怎么还断了

主板肯定坏了,先拆机,难得二手平板内部还这么干净且没少件

拆开屏蔽盖,哇赛,硬盘换过的,应该是个扩容的主板,WIFI芯片上及电池座上还写有字,看来可能是换过主板的组装机

插充电线测试USB5V被拉低了,4.39V

为判定尾插排线有无问题,拆下串在USB5V上的两颗并联的磁珠,插充电线再测试电压,恢复到正常的5V电压了(实测5.27V),证明磁珠的前端无问题

看看两颗磁珠的点位图及原理图

根据邻居的反馈为充电充坏,大概率USB管理芯片及PMU损坏,由简到难,先干USB管理芯片,拆下的磁珠已装回

拆下USB管理芯片后插充电线再测试下USB5V电压,正常了

新的USB管理芯片植锡,并焊上

再次插充电线测试USB5V输入电压没有被拉低,基本可确定PMU好的了

装屏先,插充电线,充电电流有了,自动开机苹果LOGO也出来了

充了一会儿,进系统了

完美修复劣质充电线烧坏主板问题

END

网友:
这样修一下至少200吧?

网友A:
前几天ipad8卡白苹果重启,之前大约3个月前也出现过一次。

于是有充电连接电脑,重启之类的,好了,进去把软件删掉些(32G的很容易满),就放在一边了。

第二天又白苹果,这么摆弄也不好了,去赛格维修,店家说是通病,主板虚焊,要加300,想顺便扩容到128G,说也要300,合计600不少。

于是换一家,同样说通病,但是扩容只要160,何在一起算400好了,放在那两天发消息来说修不好了,换其他几块CPU也不行,说是板层断线,建议换主板800.让它装起来先。

然后问他有没有ipad9二手机,说有,换过外屏的在保机,我那个给他,我补1000块,换了一台。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有没有原装拆机的外屏?PM个价格。

网友:
很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会焊BGA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ipad8卡白苹果重启,之前大约3个月前也出现过一次。

于是有充电连接电脑,重启之类的,好了,进去把 ...

便宜莫贪,已被套路了,华强北也敢去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便宜莫贪,已被套路了,华强北也敢去修

刚好我而已想换新的ipad,问了ipad7没坏的话,能卖1100.换ipad9新的要补1200左右,旧的要补600左右。

现在坏了,让我补1000也认了,就是换过触摸屏,有点不完美,准备自己换一个原拆。

网友B:
我也经常用劣质线在1a以上电流充电时候,线头插头确实会非常烫。后来拆解了几条,发现都是里面有一颗mos在发烫。没去研究那是干什么用的mos,非常烫。mfi线又太贵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而已想换新的ipad,问了ipad7没坏的话,能卖1100.换ipad9新的要补1200左右,旧的要补600左右。

现 ...

触摸屏碎了再换,某宝有原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碎了再换,某宝有原拆的

也是,就是有碍观瞻,黑屏时侧面看屏表面发灰,估计触摸电路做的不好、

网友:
感谢楼主科普,下次再也不敢用劣质的线来充水果产品了

网友:
大神厉害,能修总归是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用劣质线在1a以上电流充电时候,线头插头确实会非常烫。后来拆解了几条,发现都是里面有一 ...

C94剪线头才十块钱 镀佬的 我自己做了三条

网友:
恭喜修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用劣质线在1a以上电流充电时候,线头插头确实会非常烫。后来拆解了几条,发现都是里面有一 ...

记得苹果原装线就是在正极上就是有个MOS管的,当数据线内的芯片与手机通讯上后,才开启MOS管输出电压。

网友:
涨知识了,第一次见贴片磁珠。贴片磁珠本身是一个软磁铁氧体磁芯,在电路频率较低时,作用基本类似于贴片电感;但在更高的频率干扰,贴片磁珠等效为耗损电阻,将高频干扰转化为热量形式消耗,而不是和贴片电感一样反射回干扰源,这就是它们之间本质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贴片磁电感的单位是H,而贴片磁珠的单位是Ω了。

网友:
判断准确,直达病灶,高手!

网友:
涨知识了,更不上时代了,刚才百度磁珠学习了一下

网友:
高手分享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