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可调压电源 有性价比高的牌子么 推荐几个 谢谢

楼主(2022-10-14):
可调压电源 有性价比高的牌子么 推荐几个 谢谢

网友:
兆信  龙威    根据自己需求买就行了

网友:
日常玩玩,几块钱的调压模块足矣

网友:
咸鱼二手的龙威,兆信

网友:
格辉,小破站孙老师推荐,数字调节,小巧好用还便宜

网友:
或者先看看工科男孙老师有一期的测评,很专业,再决定

网友:
明伟那个改的非常好用。

网友A:
兆信  龙威这些垃圾牌子性价比就高,大牌厂家的性价比就低。。。

网友:
要求不高,明纬改不错
如果要求高点,看看汉晟普源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兆信  龙威这些垃圾牌子性价比就高,大牌厂家的性价比就低。。。

有啥大牌子 价格都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大牌子 价格都什么样的

进口大牌的不说,去淘宝看看国产可调电源大牌子的,大华,艾德克斯、优利德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

什么价格呢

网友:
用ATX电源改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价格呢

我收的成色比较好的二手320
全新淘宝要500多,150w的
个人觉得这个电源最大特点体积小巧
精度方面还可以,有微调功能,调整好后轻载状态小小数点后两位是准的

网友:
其他性能参数没测过

网友:
推荐二手开关电源加个可调模块,加个电压电流表头,自己玩的话够用。
我买了个二手的固祎线性电源,3路的, 虽然不贵,两百多,超大超重,也不经常用。

网友:
我都是自己diy

网友:
淘个二手的用用就不错,还是线性电源,现在的好多新的都是开关电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