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WDR7500_V3_V5版本的固件以及WinHex的简单使用方法

楼主(2022-10-14):
RT,我在翻openwrt的固件的时候,无意中发现WDR7500_V3能支持到R22版本,
内核版本是5.10.138,是很新的稳定版本了
下载链接:https://downloads.openwrt.org/releases/22.03.0/targets/ath79/generic/

但是V5版本的ART位置与V3的完全不一样,提取ART比较麻烦,我下面来实际演示一遍
首先,打开WinHex软件,,然后打开备份的V3版本的固件

由于V5版本的ART存放位置特殊,不适用于V3的,按照前人的经验,
2.4G得从7F1000到7F1FFF,5G得从7F5000到7F5FFF地方提取,

参考链接:TL-WDR7500 V3 mesh固件+ART(高通QCA9558方案同WDR7500 V5、Arch...

---------------------------------------------------------------------------------------------------------

除非你的ART坏了,否则请不要轻易使用他人的ART文件!
注意了,下面是实际操作环节。
首先,跳转到需要提取的位置,也就是7F1000

接着使用定义选快功能

定义选快之后,软件会全选需要的部分,然后右键复制选快》十六进制数值

然后新建一个65536字节的空白文件,写入到新文件的1000到1FFF位置,这样子不会增加文件的大小

依葫芦画瓢的把5G部分的ART也复制进来,5G的位置是7F5000到7F5FFF,对应新文件的位置是5000到5FFF

完成之后一定要检查一遍,没问题就保存即可,用这个方法,文件体积不会增加,制作效率增加
这样子就完成了WDR7500_V3版本的ART提取了,附上我的文件

-------------------------------------------------------------------------------------------

附上所需要的文件:

WDR7500_V3_V5通用的breed固件:

两个旧版本的openwrt固件包:

openwrt最新版本的包:

factory用于在原厂的基础上升级到openwrt,sysupgrade用于breed里面刷进去升级

楼主:
注意:openwrt官方的固件,没有硬件转发驱动,实际速度在600Mbps就上不去了!!!
推荐去刷Lean的固件,这个可以跑满千兆!!!

网友:
大牛一个,膜拜

网友:
我好好学习研究下。

网友:
楼主大牛啊,这么熟悉这些固件的详细情况,不佩服不行啊!!

网友:
这些地址挺重要,谢谢楼主。

网友:
ฅ՞••՞ฅ可以,这个刷op好用!!

网友:
这个要支持了,谢谢楼主分享,去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技术大佬,给大佬点赞!

网友:
2.4G和5G的ART竟然是分开的,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A:
有几个,但不敢乱刷,担心变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但不敢乱刷,担心变转头

编程器备份好原系统,换颗新的flash芯片刷就好了,只要有备份,就不怕砖

网友:
非常感谢,我的就是V5版本的,正打算有时间时玩玩它呢

网友B:
winhex能普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hex能普及一下吗?

我只会操作。。。。。。。。。。。。

网友: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