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VAN新版4.4固件解决了苹果设备访问控制台慢的bug

楼主(2022-10-14):
K2P刷老毛子用苹果设备登录管理特别慢,不管刷谁的版本都一样,就是特别慢,用电脑登录就非常流畅。

而刷其他固件如高恪就没问题,电脑,手机近管理界面都流畅。

其实以前也发现一直如此,只是那时候用其他固件没问题,就用其他固件了。

最近发现高恪的魔改固件用了一年后,这玩意原本屏蔽官方固件更新的,最近居然能搜到官方更新了,且路由也不稳定了,经常无故断链。

于是又刷回PADAVAN了,一切稳定,就是用苹果设备进管理页面超级迟钝。

于是到隔壁山上坛子上去发帖求助,顺带发现了老毛子的新版固件4.4,看作者简介,貌似解决了苹果设备访问慢的问题。

赶紧下载了,晚上到家立即刷上,果然没问题了。

有同样困扰的坛友可以更新;顺道还解决了IPV6的问题,之前的版本设置半天ipv6也不能正常获取IP,现在自带纯天然就直接获取IPV6地址。

网友:
Finally……之前都是特别开虚拟机去访问路由界面的

网友A:
一直没更4.4内核的版本,老版本用着没问题就一直每更新。貌似我的源码也是1年多以前的了。也想看一下4.4有什么改进,能否发个你找到的那个恩山帖子的链接?

网友A:
老版本IPV6的问题应该是你没设置对。我用老版本IPV6一直是正常的。老版本默认是关闭IPV6的,这个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请问这个是谁做的固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更4.4内核的版本,老版本用着没问题就一直每更新。貌似我的源码也是1年多以前的了。也想看一下4.4有 ...

/forum/thread-8256457-1-1.html 前面补上他家的网址即可。

其实在斐讯分栏进去很容易就找到了。

网友:
老毛子ipv6这个确实要命令启动为桥接才正常.新版本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um/thread-8256457-1-1.html 前面补上他家的网址即可。

其实在斐讯分栏进去很容易就找到了。 ...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把程序发出来,或者给出网址才算完整呀

网友:
楼上大神都是自己编译固件。

网友:
现在自带纯天然就直接获取IPV6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IPV6的问题应该是你没设置对。我用老版本IPV6一直是正常的。老版本默认是关闭IPV6的,这个不知道出于 ...

之前设置很莫名其妙,反正就是不行,

当然联通的猫也不让桥接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联通的猫自己设置成桥接了,甚是神奇。

各种ipv6检测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设置很莫名其妙,反正就是不行,

当然联通的猫也不让桥接也是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说的情况了,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光猫拨号的时候相当于一级路由器,然后你的padavan路由器就相当于二级路由了。老版本固件在作为二级路由器的时候无法对下级设备下发IPV6。解决的方法是把光猫改成桥接或者把padavan路由器设置成A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说的情况了,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光猫拨号的时候相当于一级路由器,然后你的padavan路由器 ...

之前联通光猫我超级密码进去设置桥接,过几天会自动改成路由模式。

但实际我还是自己路由拨号的,后来也懒得搞了,因为就算我改成桥接,实际也还是没用,估计那时联通没开通ipv6.

之后用了近一年的高恪,最近高恪魔改版突然能收到官方的更新了,就不稳定了,才又寻思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联通光猫我超级密码进去设置桥接,过几天会自动改成路由模式。

但实际我还是自己路由拨号的,后来也 ...

确实有可能是运营商没给到IPV6,也有可能是光猫的问题。浙江华数(广电)在好几年前就发新闻说全面支持IPV6,但是实际上完全没有IPV6。移动倒是确实有IPV6,但是去年给老家装移动宽带的时候遇到奇葩事,电脑能获取到IPV6,手机获取不到。当时也以为是padavan固件出了问题,排查了半天。最后终于找出电脑能获取到手机获取不到的规律,最后排查出来是光猫的问题。后来让移动给换了个型号的光猫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联通光猫我超级密码进去设置桥接,过几天会自动改成路由模式。

但实际我还是自己路由拨号的,后来也 ...

我的K2p今天就死机了,看了一下我的监控日记有很多断网记录,我刷的高恪官方固件,第一年超快,第二年很满慢,现在发现光猫自己变路由模式了,路由器设置拨号模式连192.168.1.1的光猫都进不去,设置自动获取能从路由器登录到光猫,超级秘码改回桥接还是不能上网,打几回10086都只是刷新后台完了,最后给我报了一个故障维修,大神,以后还是路由模式了好,免得断网?

网友B(2022-11-27):
引用 楼主:
/forum/thread-8256457-1-1.html 前面补上他家的网址即可。

其实在斐讯分栏进去很容易就找到了。 ...

能分享下固件吗,

网友:
其实就是苹果浏览器的锅,换个浏览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下固件吗,

网址补齐前面部分,就可以下载了。

恩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