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32*64双色时钟仿制出现闪缺问题

楼主(2022-10-14):
前阵子仿制了这个时钟,功能很好,很强大,很喜欢,前前后后制作了10多块(因为亲戚和邻居都想要),据亲戚和邻居反应,屏幕总是不定时的缺少显示一闪一闪,过个几秒,十几秒就好了,有时是日期有时是时间那行,板子画了几种,屏也换了几家,屏上并大电容并小电容,换5V电源,反正都用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不定时闪缺的问题,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谢谢啦。

楼主:
仿制这个,首先感谢这位师傅了。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LED刷新出了问题,请问是单片机直接驱动LED还是另外有芯片驱动LED的。

网友A:
亮度别开高了就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别开高了就不会闪。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今天收到新板了,以前的板子都是外挂DS3231+24c32的成品模块,现在嫌体积大了,把DS3231直接画在板子上了,那个八脚的24c32就没有画上以为没有用,上午焊好,下程序通电时间日期一切正常,但是不能断电,一断电时间和日期正常保持,调好的亮度不受光控了,还有调好的温度也不显示了,变成第一次通电时的状态了,还要再从新设置一下亮度和温度才行,郁闷死我了,原来那个8脚的24c32还有用呀,板子又废了呀,师傅们有没有补救办法呢?先谢谢了。

网友B:
这个是靠单片机主动一行一行刷新的,一旦单片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处理通信之类的,屏幕就会闪。
一般程序会把其他任务在任意时刻插进来,屏幕的闪烁会发生在中间的某一行扫描刚刚结束的时候,会非常明显。
我的解决方法是把其他任务在一整个屏幕从上刷到底之后,再执行。
比如下面这个帖子代码的171行,就是这个目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58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靠单片机主动一行一行刷新的,一旦单片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处理通信之类的,屏幕就会闪。
一般程序会 ...

谢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可以改程序,把参数写到单片机里面

网友:
DS3231有专门纽扣电池供电引脚

网友C:
亮度在20还是21左右就会闪!其他值不会!应该可以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亮度在20还是21左右就会闪!其他值不会!应该可以优化!

我把亮度调到12还是会不定时闪呢,邻居问我为什么闪,我骗他说这屏是旧的不稳定,新屏就不闪呢。新屏好贵呢我可送不起呀。

网友:
这个仿制了N多,没见你这样的,程序问题!换程序吧。

网友(2022-11-27):
没玩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亮度调到12还是会不定时闪呢,邻居问我为什么闪,我骗他说这屏是旧的不稳定,新屏就不闪呢。新屏好贵 ...

说谎话不是好孩子

网友(2023-01-15):
引用 楼主:
我把亮度调到12还是会不定时闪呢,邻居问我为什么闪,我骗他说这屏是旧的不稳定,新屏就不闪呢。新屏好贵 ...

这可能是屏上的滤波电解电容失效了的现象。更换屏PCB板上的滤波电解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亮度调到12还是会不定时闪呢,邻居问我为什么闪,我骗他说这屏是旧的不稳定,新屏就不闪呢。新屏好贵 ...

正好邻居也在看数码之家就

网友(2023-08-01):
查那一行的595芯片问题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2024-05-02):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