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一个自来水水压不够的问题【加了图片】【更新后续】

楼主(2022-10-14):
我住六楼,房子的总进水管在3楼。

现在的问题就是燃气热水器流出来的水流非常细,根本就无法洗澡。但自来水还行,马马虎虎,没有1楼那种一开龙头水就冲出来的感觉,我这自来水是流出来的。就是燃气热水器不够水压,出来的水非常小。

打自来水公司电话,他们来人检查了一下3楼的总进水管,说水压非常好。表后面的他们不管。

我想问下各位,这玩意怎么搞。

我想在我厨房的总进水管处加装一个增压泵,但我问卖泵的说不能装到这里。说要装到3楼,我说装3楼没有电源可用。

请问下各位,这个增压泵到底装到哪里好,或者我单独给热水器装个增压泵?然后就是有什么可靠的增压泵品牌或者是型号推荐吗?

感谢感谢。

这是放冷水

这是放热水,

我拍了个视频传不上来。不知道怎么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xMTYzMDM4MA==.html

【10月15日晚】今天晚上把热水器的进水管和出水管全部拆开看了下,发现热水器进水管很干净,出水管也很干净,然后装回去之后发现现在热水几乎没有了。水非常细,热水器也不工作了。

刚开始的时候没装好,结果水从不锈钢连接管那里喷出来了。后面拧紧了之后打开水龙头,热水几乎就没有了一样。难道是管子里面堵了??

网友A:
水管入户处在三楼嘛。。。那装三楼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入户处在三楼嘛。。。那装三楼最好

3楼不好接电呀。。。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只能单独给热水器搞个增压泵了

网友:
对,入户水管上增压泵,2、3百到几千的都有,看你预算了

网友:
设计 一个储水罐再 加泵 或者选用 储水式电热水器

检查热水器进水阀……换个等径阀 或者 直接进水 试试

网友:
增压泵当然是装在三楼的总阀后。估计你加装增压泵以后水压的情况也不会好,因为从你说的情况,判断通向六楼的管道有堵塞情况,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加装增压泵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增压泵装一个就行,安装到总进水处就行。如果只为了洗澡,也可以安装到热水器前,混水阀前。记得是混水阀前,就是进入混水阀前的冷水热水都要加压,如果你的燃气热水器不需要混水,可以安装在燃气热水器进水前。电热水器就要安装在混水阀前。

网友:
去同楼层邻居家看看水压和你家是否一样,一样再考虑增压泵,不一样考虑管子吧,按道理市政管网压力6楼供水压力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不好接电呀。。。

从六楼拉根电源线到三楼,还方便控制加装在三楼的增压泵。

网友:
现在的自来水压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3楼水压正常,那就是你的管路堵了~可以打开水龙头,手指堵堵使水流最小,如果能喷射就可断定堵了。
堵点通常在过滤器、或者热熔管过热熔瘤、或者总阀门失灵或者堆积锈泥,疏通就好。
至于增压泵可以参考“零冷水”热水器里面配置的泵子。

网友:
如果三楼总进水管水压达标,检查入户水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不行就单独再放一管入户水管。

网友:
我买的七十多的自动增压泵效果还行。不过看你的描述应该是有堵塞增压泵不管用。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增压泵分管道泵和水罐增压,管道泵是利用电机加快水管中水的流速来增压,只要用水,电机就会运转,

水罐式增压泵是利用电机预先给水罐加压注水,水压达到设定电机就停止工作,一般小量用水电机不会频繁启动,除非是大量用水,电机才会一直运转

网友:
思路不对

你先排查燃气热水器的问题

是用的陶瓷阀芯的角阀通径太小还是怎么
比如你关闭热水器的燃气阀
把左右的冷热阀也关了,把冷水波纹管的上方拆下,弯一下,找个脸盆或桶,打开冷水角阀
看下水流细不细
不细的话,说明此处冷水角阀OK
然后接回去,再把热水阀处波纹管拆下,找个桶,打开冷水阀,看下出水
如果细的话,把热水器进水处的滤网(不同品牌拆法不同)拆下来清洁下
再装回
如果不细,说明热水器里面也没堵

那你就得排查每个热水角阀处,是阀通径小,还是PPR热熔堵了,还是说像花洒处可能会有滤网,要拆下来清洁下

网友:
然后确定不是
1.快开角阀问题(不行换大流量球芯角阀)
2.PPR管子熔接时堵了,产生缩径
3.编织管换波纹管(有S13安装工会用编织管来装燃气热水器)
4.花洒的混水器后面的滤网堵了

那你要上泵
就2条路
1.定频泵,二三百,你就装你家的冷水管总管处,缺点就是停机后,会造成水管内压力上升(因为停的慢2拍)
2.变频泵,格兰富的现在S贵了(它家现在1K也就能买个普通定频),可以上个日井的402变频泵,在800-1000元左右,安装材料费和人工另算,会比定频强很多

注意泵安装处最好有地漏,免着有漏了淹了

网友:
按理说燃气热水器的出水压力不会和进水压力差太多啊,新买的就这样? 建议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阀一般不会有问题,建议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的滤网堵了。
从热水器进水处开始查到出水处,如果热水器进水之前流量正常,也有可能是热水器里面堵了

网友:
看下5楼、4楼的进水如何,如果只比你家稍好,那就是总进水问题,如果他们都非常好,就你家水压低,考虑是你家进水管堵塞。看你说自来水还可以,我理解是你家洗手池用水马马虎虎,热水器出水不畅。是不是你家热水器进水滤网要清理了?

网友:
现在房子市政供水都是到6楼吗?我们这里,几年前都还是只到3楼,4楼以上都需要2次增压的。
除非有水塔在6楼楼顶,不然市政供水的压力到6楼是会小的,4楼往上需要开发商做二次增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