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msdn上下载了server 2003,但好像是两张CD,如何用wepe装系统呢?

楼主(2022-10-14):
这个系统,server 2003,有两张cd,怎么用wepe装系统呢?
如果是单独一个iso文件,可以直接选,这种两张cd(两个iso文件)如何操作?

网友:
搞两个U盘,提示插入另外一张光盘的时候,插入第二个U盘

网友:
合成一个盘就行了

网友:
只有1号碟是必须的

网友A:
cn_win_srv_2003_r2_enterprise_with_sp2_vl_cd1.iso
用第一张就可以安装完成,wepe引导启动,用winntsetup安装2003系统(切到windows 2000/xp/2003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_win_srv_2003_r2_enterprise_with_sp2_vl_cd1.iso
用第一张就可以安装完成,wepe引导启动,用winntsetup ...

请问第二张盘是干什么的?不需要就能安装好系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二张盘是干什么的?不需要就能安装好系统吗?

之前你不是问“linux”镜像那么大是为什么吗?

不论Linux还是windows server作为服务器\商用发行版时,在CD里已经包含了
所有需要用到的组件,大量server组件就放在第二张CD里,比如AD、比如IIS。
win7以后因为介质升级成DVD(4.75G或者干脆只提供iso),所以没有再区分1、
2号碟,同时多余组件可以通过网络下载,避免了打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