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积分兑换的CNXUS /SP1智能插座简单DIY

楼主(2022-10-14):
说明是裸板,正想着怎么找个合适的外壳,没想到收到的是成品,直接就可以用的,只是接口是美式的,需要DIY一下

型号,网上查一下没有中文资料

开关和匹配键

找出一个公牛的坏的三位插线板,上次改了计量插座用了一个,这下剩下最后一个了。
刚好可以放进去,简直就想定做的

线用了2。5平方的,有点粗了,合体很费事

成品的样子

app用的是智能生活,本来想用的黑群晖上远程开机的,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下午群晖报错,非法关机了,然后智能插座就显示离线,连不上了,现在暂时还不敢用在nas上。
问下大家,如果智能插座WiFi断了,会自动重启吗?

网友A: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问的问题,如果是WIFI断了,不会断电重启,并且定时会失效,定时失效这几乎是所有WIFI插座都一样的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问的问题,如果是WIFI断了,不会断电重启,并且定时会失效,定时失效这几乎是所有WIFI插 ...

应该是重启了,然后wifi就连不上了,昨天后来我就直接插在电源上,看了路由器连接时间是昨天下午5点多,今天早上再说,连接时间变了今天早上7点我已经把路由器的5G无线关了,现在只有2。4G了

网友B:
楼主把后加的插座清洗一下不香吗,太不匹配了

网友C:
看样子好像是定时启动了的样子,断电然后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
样子有些丑陋,看着不是很安全,不如外接一个小插座。

网友D:
确实不好找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后加的插座清洗一下不香吗,太不匹配了

这个是已经洗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好像是定时启动了的样子,断电然后重新上电试试。

确认过了,没设置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好找外壳

DIY最怕外壳了

网友E:
断网后定时也失效 ?

网友F:
没自保持???如果没网络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自保持???如果没网络还能用么??

我也想知道,就算网络断了,也不应该断电啊,现在也不用在nas,怕一直重启硬盘受不了,也没有好的方法测试是不是一直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网后定时也失效 ?

我没设置定时,只想手动开启功能

楼主:
早上发现又离线了,不知道有没有重启,还有这个设计好奇葩,工作时指示灯是红色的,错误时则是是蓝色的灯

网友(2022-11-23):
看起来好像还可以

网友G:
我从网上找到了这种转换插头,由于疫情发不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从网上找到了这种转换插头,由于疫情发不了货。

这个应该是美式的

网友H:
为什么设计另加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设计另加个插座

没插座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