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现在木匠一把射钉枪一把手电钻就能做了?

楼主(2022-10-14):
用的细木工板。

让我设计草图。设计好了,还来不及全部和木工确认,就喊确定选色。

我选了。说马上给定制厂下单的,不能后悔。

我说尺寸还没有交代啊,而且我要撞色搭配的,您怎么让我定一个颜色就迫不及待下单?

答,另外色会再贴一层板。

听意思,现在下单的是木芯?那特么叫我选色干什么?

而且再贴一层板啥意思,那长宽高不都对不上吗。

答,门板后加的,这些都在里边看不见。。。

一头雾水。

我只不过希望这种效果:

两个疑问,细木工板不是都贴好皮的吗,什么黑胡桃,原木色。

1.那么过去木工在你现场裁切,破开的一侧,封边怎么办?

2.现在是工厂定制,封好发过来,木工现场组装。那我尺寸、款式都没讲完,根据什么在加工?

网友A:
你选的都是柜体板材,一般也有颜色
柜门颜色一般单独选择,全屋定制就是这样
不过好的设计师会考虑的比较周全,包括承重、柜门大小、底部加高、内部置物架、与周边墙体对接等等细节,见过没经验的整出来各种问题的

网友:
全屋定制的射钉枪都不需要,手电钻和小锤子就行了

网友:
只管付钱收货,想那么多没用的,专业的事还是让专业的人做,要是没做好,不付钱就是了。

网友:
现在木工越来越没技术含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都是柜体板材,一般也有颜色
柜门颜色一般单独选择,全屋定制就是这样
不过好的设计师会考虑的比较周 ...

是需要细节设计。我都画好了,他也同意双方共同确认。

今天都是电话沟通,听不懂。

他给我手画的草图,我再结合个人需求CAD画的。图纸都没到他手里,这个下单是什么意思?

很急的样子,大概工厂加工需要排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需要细节设计。我都画好了,他也同意双方共同确认。

今天都是电话沟通,听不懂。

我这里一般情况下提交设计图后45天后到货,定制出来的板材都是按尺寸加工好:封边、开孔,同时带安装镙丝、连接件一起,基本上和你去宜家买回来的成品一样,安装时只需要电动镙丝刀就行了。我家里还剩下装修时一块板子,板子上还工厂压印,手机不好发图片

网友:
如果是全屋定制的这种确实安装师傅不粗要具备很专业的木工技术。就是电起子+一把电钻,电锯都很少用。工厂按规格做好过来,拼装好就好了。动手能力强的都可以自己组装。

网友:
板式木柜很高又大,需要人手。

网友:
现在装修的都是大爷,活做的一般甚至不行,要账的时候还理直气壮的,你还不好跟他提意见,否则分分钟翻脸。我这套房子木工就不想干,嫌我要求多,行,那你滚蛋,我自己来。下套房子还是能自己来就自己来。说实话现在那些活咱有工具都能自己搞,还比那些所谓的师傅搞的精细

网友B:
我只能说你找错人了,木工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就是靠吃板子回扣挣钱的,我自己开过全屋定制专卖店清楚得很,不过你已经入坑了是没办法的了

网友C:
板子都是卖板材的加工,你自己要算好用了多少板子,不然被吃了大头。另外颜色用生态板提前选好,不要后贴皮的,不然就等着半年味道还散不掉吧。柜门是另外算的,最差的材料,哈哈

网友:
现在的木工都不叫木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你找错人了,木工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就是靠吃板子回扣挣钱的,我自己开过全屋定制专卖店清楚得很,不 ...

我去,确实入坑了。回扣倒是不计较了,是我家做了多次的略微沾亲带故的包工头派的“木工”。天下本来就是杀熟的,没办法。

坑是在木工的引号。

我万万想不到如今木工活儿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了。

所谓的生态板,定制,技术含量居然比板式组装家具还低,还更浪费。更别说比实木的尤其榫卯式家具的技术了。

特么居然是几块板叫工厂裁好,钉子从侧面、底部、顶部钉进去的,杉木之类的,咬钉力本来就低,几块超级长超级宽的,厚度却只有1.6-1.8的板子立起来的框架,鬼知道能够几年?

然后为了掩盖钉痕、螺丝,必须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再粘一块“生态板”。用的什么胶?不知道。

那原厂再怎么E0级也白费啊。

正因为这个鱼目混珠的做法,生态板产生了一个优点:撞色很容易。

能不容易吗,相当于把好端端的木头当狗皮膏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确实入坑了。回扣倒是不计较了,是我家做了多次的略微沾亲带故的包工头派的“木工”。天下本来就是 ...

所谓的"生态板"骗的就是你这种毛都不懂的普通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生态板"骗的就是你这种毛都不懂的普通用户...

生态板不算骗,我知道,也裁过,diy搁板

而且我买的露水河兔宝宝之类的,质量是相对放心的。

但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这样做家具的。
我生态带了引号,不是胶,胶是玻璃胶,特么厨房都在用的。

而是浪费木材。3.6的边,看上去很扎实,谁知道类似于双面胶粘的车顶架——摆设。

网友:
再加一个云石机,甚至连电圆锯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都是卖板材的加工,你自己要算好用了多少板子,不然被吃了大头。另外颜色用生态板提前选好,不要后贴皮 ...

这个坑我避开的。买的知名品牌的板,小300一张?不是后贴皮。

但是按我的理解,应该采用后贴皮。生态的意思,不但是指无毒,更是指环保,不浪费天然木材。

只不过做成家具了还要贴皮,这技术还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坑我避开的。买的知名品牌的板,小300一张?不是后贴皮。

但是按我的理解,应该采用后贴皮。生态的 ...

300一张?都这个价格了,为啥不用指接板呢?2.0后的橡木直接板才240一张,1.8后的200一张。反正要贴皮的

网友:
哈哈,追求高端的终端客户就是冤大头,自己掏 高价钱买罪受,你去做细木工木板的厂里看看就知道了,所谓的细木工板就是一条条木条粘起来的,双拼三拼,外面再贴几层木皮,它们怎么粘的,重点来了----尿醛胶,虽说全世界都是用这样的,但是,你看在那里熬胶和使用,就像我们看的食品高科技,能出口食品厂都是两条线,出口和对内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明的,还有更次的高中低密度板,碎沫子用胶粘一块的.所以说咱自己人坑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