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更换七块LD405060AL锂电池保护板DW01芯片

楼主(2022-10-14):
2015年的十块保护板DW01芯片不良的手机锂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2450

最近改装对讲机电池等用了三块

还剩下七块,恰好有时间把DW01芯片更换试试

测试一下电压在3.58V---3.78V不等

拆开3.58V的测试

实际电芯电压是3.78V

DW01芯片已购入两年多了

对比

更换后

首先测试一下保护板待机电流,2.6uA左右还不错

这时输出电压也正常了

可以充电

充电终止电压为4.24V

换个表测试终止电压为4.263V,这个应该比较准

在更换第七块电池保护板DW01芯片后,测试待机电流不正常----高达548uA!

经查是8205芯片损坏---1234脚间存在几百欧的电阻互通,比较奇怪!

更换8205芯后故障排除,至此七块电池全部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种老货,电芯质量都是可靠的。

网友:
高手,,电池内部也可以修。

网友:
铝壳,也是会怀孕的,得好好保存

网友:
好一点的都是铝壳的,。。。。。。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过这方面的毛病。

网友B:
终止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DW01确实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止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标签上充电限制电压4.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过这方面的毛病。

已改。长时间不发帖打字都不会了

网友C:
一看老哥就是家里有矿,电池都是成筐的

网友:
电池看着不错。怀念那个手机可以换电池的时代。

网友:
电池都是成筐的

网友:
家里一堆旧锂电池没地方用

网友:
这是大三星上的电板吗?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给电池保护板做手术,手艺不错

网友:
属于是变废为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老哥就是家里有矿,电池都是成筐的

多数都鼓包了,这个还不错

网友D:
DW01适合4点35伏高压锂电芯,建议换精工保护板芯片4点25伏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DW01适合4点35伏高压锂电芯,建议换精工保护板芯片4点25伏截止。

这个电池外标签上标注充电限制电压4.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