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一个 SATA 3 to USB3.0 的转接线

楼主(2022-10-14):
买了有一两年了

普普通通,非品牌
用着一直正常,直到最近发现其中一个,机械硬盘会不停尝试读盘
还以为硬盘坏了,换一个转接线,读取正常

这个转接线接上其它 SSD,也无法读出盘
于是把这个转接线拆下来看看什么方案

实物图

下面是剥去外皮后,满满的廉价塑料感

撬掉填充塑料(左边的黑色物质)

JMS578 控制器

这些黑色物质,像被压紧的硬纸板一样,可以被一块一块地撬掉
具体什么材质呢

反面 SPI flash 和 30M晶振
电路板一看就是有铅焊锡
以后不会再买这种了

装回去,假装没拆过

或许主控虚焊,或许某些元件坏,敬请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2-11-10 17:48):
已更新:

换了电感已修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561-1-1.html

网友A:
可以升级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级固件吗?

这个是坏的,插电脑不认
还有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
如果有 JMS578 固件更新工具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是供电滤波的问题,自己换几个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供电滤波的问题,自己换几个电容就好了

得闲了我量量

网友:
这个好,能有多一个供电,我的只有一个线

网友:
拆这东西挺费劲,LZ辛苦了
既然拆了,修好继续操

网友:
我也有一个,撸来两年了,用来折腾SSD。

网友:
看着比硬盘盒子小巧还挺方便的

网友C:
要是有内置QC3触发器供电,可变台式机3点5英寸硬盘专用更好,接普通USB电源笔记本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内置QC3触发器供电,可变台式机3点5英寸硬盘专用更好,接普通USB电源笔记本专用。 ...

QC3 触发器是啥,咱也不懂。。。。
3.5 的硬盘要 12V 供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QC3 触发器是啥,咱也不懂。。。。
3.5 的硬盘要 12V 供电吧

QC2和3是高通快充电源协议,触发后可以输出6到12伏电压。

楼主:
确实是供电的问题,换个电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供电的问题,换个电感就好了

原来是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级固件吗?

可以,工具这里有一份

网友:
这个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