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LT1953wF显示器如何拆解

楼主(2022-10-14):
显示器故障,电源灯闪烁,屏亮不起来,背光有闪,很可能电源电容故障,背面没螺丝,估计都是卡口,无从下手,有拆过的没,能告知从那里下手吗?谢谢。

网友A:
咸鱼上大把的这种¥一百块出头。
  如果换个电源模块要¥大几十块,不如不修了,拆来玩儿吧。

网友:
上拆机片,见缝就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大把的这种¥一百块出头。
  如果换个电源模块要¥大几十块,不如不修了,拆来玩儿吧。
...

你跑来数码之家混有啥意思?

网友:
找缝开始撬吧

网友:
没螺丝就是卡扣了,上拆机棒慢慢撬,注意别伤到屏幕排线就是了,不然可能要报销了。

网友:
外壳蛮干净都的,是经常擦还是少用?

网友:
大家的回复都可试这卡扣的只能慢慢撬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大力出奇迹,指甲盖不行就用一字翘

楼主:
用撬片已拆开,怀孕2电容,已修复。

网友:
用脑子比用蛮力更重要。不过你未必有脑子可用。

网友:
电源灯闪烁应该处于待机状态吧

网友:
显示器基本都是卡扣结合的,反正我时没遇到拆几个螺钉就轻轻松松分解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