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垃圾佬的快乐!国庆假期拆修打理TASCAM CD-A630卡座

楼主(2022-10-14):
这个国庆节的7天假期,因疫情无法外出游玩,就提前在某鱼买了一台tascam的3CD卡座来试试手气,现上几张照片。

1,快递到了

快递到了

快递到了

2,包装牢靠程度一般般

拆开

拆开

3,外观可以算5成吗?

TASCAM CD-A630 正面

TASCAM CD-A630 正面

TASCAM CD-A630 背面

TASCAM CD-A630 背面

4,磁带仓门脱落

仓门断裂1

仓门断裂1

仓门断裂

仓门断裂

仓门断裂

5,内部目测还算不错,没有拆修的痕迹

先拆开看看有没有可见的电路故障

先拆开看看有没有可见的电路故障

6,电源线被剪断,一会接起来

电线被剪断

电线被剪断

7,先通电看看,有显示,内部卡卡响,就没有动作了

通电1

通电1

8,拆吧,买来这个就等这一下

拆机

拆机

外观

外观

9,继续拆

继续拆机

继续拆机

10,接着拆

拆机

拆机

11,面板拆下来了

面板卸下来

面板卸下来

12,拆了一桌子都是,假期的办公室没有其他事情干扰,清净。

合照1

合照1

13,磁带机芯皮带缺失

磁带皮带1

磁带皮带1

磁带机芯

磁带机芯

14,部分皮带渣渣

皮带渣渣

皮带渣渣

15,机芯合照

机芯合照

机芯合照

16,面板等塑料件用水洗干净

洗白白

洗白白

17,磁带部分的皮带用橡胶圈先顶一下

用橡皮圈先试试

用橡皮圈先试试

18,面板上有一个“CD timer”切换开关被压坏了,焊盘也脱落了

顺坏的“CD timer”切换开关

顺坏的“CD timer”切换开关

19,把开关拆下来,散了,但重新装回去,把金属部分扣好,回复正常

开关拆下来

开关拆下来

20,修好的开关装回去

开关修好了

开关修好了

21,光头的信号KCP1H,单独来看光头有聚焦动作,但是看不到激光,查了一下电路,激光是由CXA2581的1脚给出打开的信号,这个信号正常,但是就是没有激光射出,检查发现,原来是激光头组件的16口排线的9脚GND不通,测量了一下是16芯排线的7-10都不通,是排线故障引起的无激光的问题。

光头1

光头1

22,垃圾佬就用剪断有问题的一头,把排线的脚从新刮出来。

光头排线刮刮就能测试了

光头排线刮刮就能测试了

23,但是我发现这时能读出CD盘的时间和曲目数量,但是无法播放。能读TOD信息,说明光头没坏,就检查循迹线圈和循迹电机,都能在我给的人为信号做出相应的动作,说明循迹线圈和循迹电机以及它们的驱动电路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出在了CD的原位开关上,光头组件需要多走进1毫米才能让原位开关闭合,这个位置能读出CD的TOC信息,但是没有办法开始读第一首曲目。

变形的CD原位开关

变形的CD原位开关

24,CD出仓的皮带也是老化了,先用松香水泡一下,先顶两天看看

老化的CD出仓皮带

老化的CD出仓皮带

25,CD的原位开关我竟然找不到合适替代的,那就粘一片塑料片,让1mm提前到。另外,做一下广告,北京化工厂的502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502胶水,和德国汉高的差不多。

故障的原位开关

故障的原位开关

26,粘好1毫米的效果

粘上一个加厚块

粘上一个加厚块

27,CD机芯卡卡响,原来是磁带仓门脱落的弹簧掉进去卡住了CD机芯。

失落的磁带仓门弹簧

失落的磁带仓门弹簧

28,失而复得的磁带仓门弹簧

仓门弹簧

仓门弹簧

29,全部装回去,哈哈,都好了,功能恢复正常。

修好了

修好了

那就定一条16芯的排线,几条皮带,把机器再拆开,该润滑的润滑一下,又得到一台3仓CD和双磁头的机器了,补充一下,这台机的型号是:tascam CD-A630。

网友:
会修就是捡漏,不会修就是捡垃圾。
这么大的CD机,有年头了吧。

网友:
真有耐心。这种成色,强迫症表示无法接受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玩这种了

网友A:
.........老机器玩得太溜....那是...

....老年痴呆前兆

网友:
这,折腾不止啊!!!

网友B:
多少钱入手的?关键是玩得开心就好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牌子就想到第一音响,百度下还真是第一音响旗下品牌。

网友:
这,折腾不止啊

网友:
这东西  到我这,就是垃圾桶了 ,上次一台低音炮都被我扔了,太大,不想修,线路都老化了 ,如果想修需要全部换线,还不一定能正常

网友:
502胶水都快忘记了,一直用AB胶水。

网友:
卡座+CD机,好东西。。

网友:
找到了消磨时间的好方法

网友:
真是古董,以前我也有一台JVC电控磁带机,让我卖了。

网友:
这个磁带机芯在TASCAM上是比较低档的,单电机双磁头塑料飞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玩得太溜....那是...

在数码之家是新人,但是也的确是中老年人了。再有18年就可以退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入手的?关键是玩得开心就好啊!

450的机器,40的运费。维修的物料成本:20元以内。还是物有所值的。

网友:
得发个环保人士奖,旧物利用起来了 ,这设备有玩头啊 带同轴光纤输出连解码器或者功放上面还能耍

网友:
咔咔响,就说明还有救,生命力挺顽强地。治病修机,没有虚度这一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