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1T24BAEF开卡报错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求大佬看看

楼主(2022-10-14):
拆了两块1t24baef,ID:983C98B376E3,通过转接贴上6989测试架清空过了,上58xt之后开卡报错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提示FlashID不一样,但是明明ID没有问题,焊接加焊了两次都一样。求大佬看看,固件用的最新的T1211A,换了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量产工具不支持,换版本试试。

楼主:
自己顶,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先只用一个开试试。

网友B:
SM2258XT(AD)_TSB-BiCS4_PKGU0107A_FWT0910A0  这个版本试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只用一个开试试。

单帖一样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58XT(AD)_TSB-BiCS4_PKGU0107A_FWT0910A0  这个版本试试怎么样

用了,单帖换这个版本,报错一样

网友A:
要不先把频率手动降到100

网友C:
BAEF是272封装的吧?我看你单贴只有2ch,是用了转接贴了?记得有种272的转接贴是不支持某些颗粒来着?具体忘了,建议用原生272四通道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把频率手动降到100

一直都是用的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EF是272封装的吧?我看你单贴只有2ch,是用了转接贴了?记得有种272的转接贴是不支持某些颗粒来着?具体 ...

是,转接贴。在58h板子上能正常开出来,但是坏块有点多,想用58xt开开试试,结果就开不了

楼主(2023-01-22):
最新进展,前段时间买了一张原生272的58xt板子,成功开过,顺利跑圈完毕。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第二天就掉盘。

经过仔细我观察发现,颗粒有问题。默认8CE,短接是正常的,但是开卡后后4CE会有丢失的情况,所以一开始可以全容开过并过跑圈,但是一天后会掉盘。

后来尝试把两颗颗粒均屏蔽掉后4CE,共开8CE 250G,一切正常,放了一个月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