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源适配器42V1A看看做工

楼主(2022-10-14):
拆电源适配器42V1A
外观与接口

正面

开关管型号:FIR4N65F

输出电容:63V220uf

输入电容:400V22uf

PCB背面

PCB上半部分8脚芯片是LM358

PCB下半部分有一个小小的6脚IC,忘记看丝印了。

电源做工还可以,用了3年多了,一切正常

网友A:
10串锂电充电器吧?做工不咋滴,这个肯定没有1A,估计300ma左右吧。

网友B:
很好奇,啥设备用42V下次把设备拆一下。

网友:
平衡车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串锂电充电器吧?做工不咋滴,这个肯定没有1A,估计300ma左右吧。

从哪里能看出来是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啥设备用42V下次把设备拆一下。

哈哈~

网友:
一般情况,22微法的高压滤波电容输出功率在20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能看出来是300ma

就这体积和用料,顶多15W左右啦。

网友:
电源还不错,质量挺好的

网友:
电容那个丝印圈挺大

网友:
国产电源,不堆料,还可以用。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觉得好普通。

网友:
很精简的电源,做工一般,如果设计参数合理,用料不差,应该还是耐用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缩水了,你看那个电路板上画的哪个输入电容多大,你看用的电容明显小了一大圈。

网友:
觉得做工好普通

网友:
做工一般简洁还可以

网友:
这个做工太一般了,淘宝上有一家卖二手减线电源的,质量很好,自己再一块买个壳子,加一起不超过十元

网友:
输出1安电流感觉达不到了。

网友:
做工可以的,就是电流不大。

网友:
看材料挺节省的,估计不会有4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