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玻纤绝缘管边缘容易散开怎么办:(

楼主(2022-10-14):
排插换个指示灯,没想到玻纤绝缘管这么弱

各位平时市电220v,裸露导线,一般用什么绝缘管呢?

网友:
502  401  热缩管

网友A:
散的地方打火机燎一下
其实这里最好应该热缩管,成本原因厂家不用

网友:
用带胶的热缩管为上策。

网友:
签到红包买了一大捆细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的地方打火机燎一下
其实这里最好应该热缩管,成本原因厂家不用

热缩管是不是不耐热

网友B:
散开了怕什么?反正有外壳又不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开了怕什么?反正有外壳又不会怎么样。

玻纤管是布做的吗?
为何看起来像棉线呢

网友C:
玻纤管比热缩管耐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管是不是不耐热

想要多耐热? 阻燃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纤管比热缩管耐高温……

玻纤管是不是比较容易散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纤管是不是比较容易散架

编织的,一般穿线就不动了,也不是很容易散的……

网友:
用红包买硅橡胶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纤管是布做的吗?
为何看起来像棉线呢

不是布,是玻璃纤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纤管是不是比较容易散架

早期的易开散易折裂的玻纤管是质量太渣,现在用在电热壶等里面的玻纤管都是柔韧的很,可能成型材质由原来的聚酯塑料换用硅胶等耐热材料的缘故吧。
玻璃丝散碎了对人体有害,另加热缩管固定一下,兼顾了玻纤的耐热绝缘和热缩管的束紧作用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