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脑ATX电源测试仪

楼主(2022-10-14):
DIY电脑ATX电源测试仪,可简单指示电脑ATX电源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及电压值。

网友:
拿万用表表笔捅几下不好嘛?懒得插呢

网友A:
能测试带载能力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测试带载能力就好了

应该能测吧,背面有水泥电阻

网友:
这个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测吧,背面有水泥电阻

带载能力是要满负荷的,那几个水泥电阻能干啥

网友:
嘉立创有没有开源,准备打板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
这个DIY很实用。

网友:
原创内容,支持一下

网友:
科技越发达,自动检测和控制仪器就越多,方便更多人。

网友C:
我也在酝酿自主 ATX电源测试方案,目前还在先折腾低压替代板,用20V@500A的电镀电源主供电,DC-DC稳压成12/5/3.3V 和各路控制信号,样板调试主12V已经做到了120A输出,正式版PCB在Layout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酝酿自主 ATX电源测试方案,目前还在先折腾低压替代板,用20V@500A的电镀电源主供电,DC-DC稳压成12/5/3 ...

我的DIY电子负载使用12个300W MOS 管做末端,测试12V@120A挺热,两个2A的暴力风扇全速运转散热片还有80'C左右.

网友:
修电源的专业人事啊

网友D:
负载测试留出接电子负载的接口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载测试留出接电子负载的接口比较好吧

你这是想满功率测试吧,既能测试带不带得动负载,又能测功率大小

网友:
厉害了老哥,手到擒来

网友:
厉害了老哥,实用支持一下,想参考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