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雷柏机械键盘V500PRO黑轴

楼主(2022-10-14):
捡垃圾的时候看到这个键盘,本来不打算捡的,因为自己已经有好几个键盘了,但看到Rapoo的logo就好奇拿起来看看,没想到键盘贼重,于是收入袋子里面。回到家里上网查一下发现是雷柏机械键盘,虽然是入门级,但也要一张红牛啊。之前一直没用过机械键盘,这回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插上试试,没想到键盘是好的。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懂,这么好的键盘就扔了?不玩游戏的我真舍不得买100的键盘,我顶多用四五十块的双飞燕。

▲键盘自带光污染,6排按键6种颜色。

▲狗东上面的商品介绍,键盘重1KG+,难怪拿着那么沉。

▲这种悬浮按键徒手就能拔下来,是黑轴,打字手感还行,按键行程能接受。

▲拆下键帽准备清洗一下

▲螺丝在键帽下面,上盖是很厚的铁板,这铁板至少占了2/3的重量。

▲logo标下面还藏着一颗螺丝

▲整块电路板和外壳一样大,轴和电路板采用焊接方式,出于成本考虑,入门级机械键盘基本都是这样的设计。

▲输入线没磁环、没用5芯屏蔽线差评。

▲主控VS11k26a网上查不到资料,只知道是深圳维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出的一款芯片。

网友A:
这键盘我买了2个,公司一个,家里一个。虽然入门级机械键盘,但手感秒薄膜键盘N条街,从此薄膜键盘再不入法眼。

网友:
机械键盘相对手感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键盘我买了2个,公司一个,家里一个。虽然入门级机械键盘,但手感秒薄膜键盘N条街,从此薄膜键盘再不入法 ...

的确,机械的按键有段落感,按键触底的那种反馈是薄膜不能比的,薄膜的按下去就很模糊,我没用过多好的薄膜,最多也就dell8115,一般用双飞燕多,10多年买了三个双飞燕键盘。

网友: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

网友:
我买了无线的的入门机械键盘。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同款青轴,办公使用,17年买的,前两天才退役,果断又换了个一模一样的!老的有一个键连击了,换了个轴,结果换的轴比原装的矮了一点!本来新的想买微星50的,结果没货!

网友B:
taobao上卖的联想、DELL、HP之类的薄膜键盘怎么样?

网友:
这个捡的键盘质量真不错

网友:
国产里面,我还是喜欢达尔优的机械键盘,我也是个键盘迷,几十把键盘。

网友:
这套透光键帽留着也不错了

网友:
机械的声音都好听啊。敲打键盘就有一种愉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obao上卖的联想、DELL、HP之类的薄膜键盘怎么样?

没用过不太清楚,便宜的话撸个看看怎样,如果是真货的话应该不会太让人失望。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捡到

网友:
真羡慕经常捡到垃圾的你

网友:
雷柏这个牌子还是可用的

网友:
vison主控,很多便宜的机械键盘都用这个主控,官网查不到资料,我手上有好几把都是这个主控,品牌覆盖黑爵凯酷等等百元左右机械键盘,最大优点是集成了灯控,美中不足就是不能控制RGB灯

网友:
我有一个不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机械的按键有段落感,按键触底的那种反馈是薄膜不能比的,薄膜的按下去就很模糊,我没用过多好的薄 ...

不是机械键盘按键都有段落感,
只有类青轴和类茶轴轴的段落轴有段落感,黑轴、红轴类红轴之类的线性轴是没有段落感的,很顺滑一按到底。

网上吹嘘机械键盘手感多好,什么碾压薄膜键盘之类的,个人感觉是不准确的,很大程度上是误导
机械键盘最大的有点是方便折腾,轴体类型多选择多,改造空间大,可玩性高

打个比方,薄膜键盘像是手机里的功能机,机械键盘像是智能机,
单说打电话的功能,功能机已经完全足够,甚至比智能机更方便,还便宜
但说可玩性和卖点、商家利润率之类,无论如何比不上智能手机

很多现象都是一个道理,透过现象看本质,需求都是创造出来的,销量都是忽悠出来的,市场就看你怎么开发,营销洗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