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集成吊顶平板灯(欧派至尊R JL-PS 30X30)

楼主(2022-10-14):
郑州家里卫生间吊顶平板灯坏了,国庆期间过去修一下,发现一侧灯条烧了一组5颗LED,去之前就有准备,把濮阳的灯整个卸下,以防无配件或工具不趁手而无法修复,还真是用上了,原想着可能是驱动坏了,换个驱动就行呢,结果还是真是整个灯换上去先应急,把坏灯拿回濮阳,等灯条快递过来后才修复完毕,郑州家远,修好后两边换着用了。

平板灯坏了,卸下

坏灯背面

参数

12颗螺丝,一边3个

掀起盖头来

正负极走向

两灯条之间连线

泛光板或叫柔光板,应该叫什么呢

4层还是5层记不得了

看着是这边灯条有灯珠烧坏了

细看,一组5颗全部阵亡

灯条是这种导热胶粘在壳子上,(TB上宣传说是导热胶,不知道跟普通的双面胶是不是一样的)

跟双面胶很像

就算是普通双面胶也不应该带着这个条吧

粘得不均,不知道烧灯珠的原因是不是这个

还没看脸蛋呢,正脸露一下

欧派至尊,听说过这个品牌吗,看做工像是山上下来的

右边是从濮阳捎过去的整体灯具,OPPLE的

看做工就是大厂的

商标也显得精制

好灯参数

已经用了几年了,保护膜还带着

还是大牌子的好

两个比较一下

坏灯单薄

好灯扎实

好灯

看驱动比坏灯驱动精制

装上快接头准备把好灯整体换上,把坏灯拿濮阳修

卸坏的时候用这箱里的钳子

得吐槽一下了,这工具箱是老婆买什么设备时送的,质量差劲得很,用它剪电线,根本剪不住,这缝隙,唉!

没办法,用美工刀吧,割断的。没工具真是难干活呀

装上好灯测试,亮了

装好吊顶,郑州这边算是修好完工了。

转下帖,修复过程

楼主:
灯条快递回来后,开始下手修了,先看看驱动器

这个功率比那个高2W

灯条到货,拍了两条,只发一条

停下证据找老板

结果老板说还有一条在另一个包裹里,才进家门,又去驿站拿回来第二个灯条

怕有问题,接着留证据。在后边再吐槽这个店铺,一个晕蛋的老板。

两个灯条全部到货,带快接头的,便宜死了,后边有下单情况

灯条上边印着参数。30LED代表30颗,265X4不知道代表什么,5B6C代表5并6串,4014代表LED灯珠尺寸,4MMX1.4MM

再细看灯珠烧毁的情况,这组5颗两端2颗灯烧得非常厉害

焊下新灯条带的快接线

这灯条设计得非常人性化,可以一端供电也可以两端供电,所以,不用另扯线,用原来的线焊上就行了

试了一下,可以点亮,而且新灯跟原来的灯条亮度无差别,本来想两条都换呢,看来只换一条完全没问题,那就省事了,另一条当备件吧

原来框子上的胶

老胶要清理掉,不然影响散热

撕下双面胶纸

灯条两端胶不到头,加点导热硅脂

这端也加上点

粘好了

装下来测试,中间黑的,怎么回事呢?

柔光板好像还认角度,旋转90度再装上,好了。

往吊顶上安装过程略过。

最后吐槽灯条店铺。我拍了两个灯条,结果第一次发来一个USB小灯,找老板算账,老板说补发,过几天查包裹去向,发现包裹到濮阳后又返回郑州,问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可能分拣错误,让再等等,又过几天,快递终于来了,拆开包裹一看,里边只一条,又找老板理论,老板说还有一条在另一个包裹里,让再去驿站取回。我的天啊,这老板不知道是什么神操作,先发错货陪了一个USB小灯,再补发吧,两个灯条还不用一个包裹,这快递公司是他们自己家的吗,发两个包裹还是一起到的,快递费不用花钱还是发两个有奖呀。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谁能解释一下

第一次发错货,陪了一个USB小灯。其实我倒是没用,因为前边已经用红包拍了一个了,觉得没啥意思,放着吃灰了,这个也没用,跟上一个一起做伴吃灰吧。

这家老板有点晕吧,灯条质量倒是不错的,价格还便宜,谁有用到的可以买他家的,虽然老板有点晕,已经陪本了,咱也照顾一下人家生意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我最近买的一单,因为疫情,都到我这儿了,还是退单了。

网友:
小厂的灯,不值功夫钱

网友A:
我一般在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安装2-3个灯,用分组器控制亮1个/2个/3个,坏了1个也不影响使用,再慢慢修或者换

网友:
兄台的贴还是一贯的条理清晰 图文并茂 说理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在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安装2-3个灯,用分组器控制亮1个/2个/3个,坏了1个也不影响使用,再慢慢修或者换 ...

300*300的铝合金吊顶,安装300*300的平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