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一个电动车电池串放并充方案,最好用继电器版

楼主(2022-10-14):
求一个电动车电池串放并充方案,最好用继电器版

网友A:
继电器切换的,触点消耗大,还易坏。搞一个多排闸刀切换更牢靠,就是体积估计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切换的,触点消耗大,还易坏。搞一个多排闸刀切换更牢靠,就是体积估计不小。 ...

就是想改自动切换的

网友:
继电器的万一有一个掉线了那不得烧保险还不如搞主动均衡

网友:
体积太大了,也不安全,还是搞个电容式或变压器式的主动均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