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721AD量产后64G变成16G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0-14):
如题,主控为慧荣3721AD的U盘,原始容量为64G,使用ChipGenius检测也为64G,但使用工具量产后64G变成16G是什么问题?量产时没有改动工具设置

网友A:
看CE或CH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坏块多少呢

网友:
坏块有那么多吗

网友:
应该是量产为slc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E或CH有没有设置正确。

不懂,第一次接触量产,应该怎样设置CE或CH?

楼主:
昨晚再一次量产了,这是量产完检测的图

量产完仍然是16G,量产工具没有改里面的设置,也不会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懂的教一下,谢谢

网友:
需要远程协助吗?100M帀/10元就行,使用M帀更优惠,需要的话,留下联系方式,我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