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坑货,裕合联USB3.0 HUB(集线器)

楼主(2022-10-14):
最近有使用USB3.0HUB的需求,因为电脑自带的USB3.0接口不够用,然后逛淘宝草草看了一圈,在柳弋数码专营店买了一个裕合联的四口USB3.0集线器,实付20几块钱,当时看评价还行,而且在页面的问大家里面,有人问是不是四口都是3.0的,有买家回答都是3.0的。然后我也没多合计,直接下单了。
收到货就这样,外面裹着个泡泡纸袋就发过来了,打开看了一下还好没碎

东西不算三无产品,标签怎么脏兮兮的

集线器很轻,线也不算粗

公头这里是3.0的

屁股这个母口是3.0的

然后这三个都是2.0的,这叫啥玩意?

买这个也是看中了可以外接5V供电,带移动硬盘很合适

没啥可客气的,直接开拆

极简的做工

Micro正极和左边的USB Vcc之间用了一颗二极管防倒灌,但实测外接的Micro 5V是给USB2.0供电的,带移动硬盘没问题,而为啥USB3.0的接口带不动移动硬盘?

主控是华声讯达的HS8836A,纯USB2.0的控制器芯片,而HUB的3.0的接口只是直接从USB A公引出的

HS8836A的简要说明

再看一下三个USB2.0接口

母座都是铁的,毋庸置疑

壳子模具也糙

测试一下USB3.0的U盘速度,下面的图是3267AB在Z77原生USB3.0的速度

这个是在HUB的USB3.0的速度,衰减的厉害

我买的这款HUB在卖家页面的对应的图片,没有任何描述说是1个USB3.0+3个USB2.0的字样,就等着买家上钩,然后买家嫌退货麻烦就不了了之,20几块钱一个的HUB,从前面的做工来看,利润空间很大

卖家客服那边就是标准的扯皮,有用的话一句没有,反正坑一个是一个。悟空拿起芭蕉扇:退货退款,歌乌恩吧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taobao的东西各种忽悠人,这东西出厂价应该不到10块钱,这些店家大多都是代发的

网友:
HUB这东西良莠不齐

网友:
前两年夏科买过一个也是类似情况 4口 但是只有2口是usb3.0 另外两个是2 价格倒是比你这个还便宜点 退了点钱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的东西各种忽悠人,这东西出厂价应该不到10块钱,这些店家大多都是代发的 ...

当时买的时候时间比较匆忙就没问卖家,看着评价和问大家里面都还行就直接下单了,谁曾想是个大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的时候时间比较匆忙就没问卖家,看着评价和问大家里面都还行就直接下单了,谁曾想是个大坑 ...

自从多年前淘宝买东西被忽悠过后,在网上买东西都是再三确认过后才敢下单

网友:
额。。我买这种东西一般都要知道他用的什么方案才会下单

网友:
商家装聋卖傻,诱骗人购买。

网友B:
不得不说真的妙,原理是一个USB3.0接口可以直接分出一个USB3和USB2链路而且互不影响。
有点惊讶的是连接线居然有规范的屏蔽层。这套模具是有真USB3 hub的,外壳看着也不错,只是lz入手的价格有点低,按道理买不到好的USB3hub。
再看了下走线,出来的3.0口,USB2.0的D+和D-来自hub芯片,USB3的4个数据pin直通上行,妙妙妙。

网友:
商家装聋卖傻,诱骗人购买,还有一些人不会和楼主一样这样测试,所在大多数都是收到能用就行造成了目前商家的行为。

网友:
我20元买了一套台湾产的8口2.0的hub,很好用 3.0需求不大

网友:
看来不值20元

网友:
现在东西不好买

网友:
外设还是试试绿联的吧

网友:
老兄这回算是马失前蹄了,早前也看到过这种“3.0”hub,都是只有一个是3.0,剩下全是2.0,其实就是用了一个电脑3.0u口劈出一个2.0 (4根线)接2.0hub, 剩下5根3.0 通道直通侧面的3.0母口,这样表面看起来支持3.0,实际就是忽悠人的,买这种东西尽量不要过多相信评论,里面一半儿是托儿,一半儿是傻子,赶上懂的知道上当了还都退货退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说真的妙,原理是一个USB3.0接口可以直接分出一个USB3和USB2链路而且互不影响。
有点惊讶的是连接线 ...

让你这么一解释明白了,这四个口是可以同时使用的,确实设计很妙,但是还是感觉聪明用错地方了!

网友C:
这个价格再加几元钱可以买绿联的3.0 HUB了吧,我记得好多年前好像29.9元买过绿联的3.0HUB,一直在用,就是贪便宜线短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再加几元钱可以买绿联的3.0 HUB了吧,我记得好多年前好像29.9元买过绿联的3.0HUB,一直在用,就是 ...

线短是好事儿,长了速度上不去~

网友:
还好吧,我买的直接就是usb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