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到底是什么IC?盼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2022-10-14):
翻出来一些老物件,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了。网上查了半天有同型号资料,但是在电路上它根本就无法工作,深刻怀疑它不是555,望大师指点迷津!
这是本尊
有很多
这是正宗的555,在电路中正常工作
网上查到的

网友:
型号: GLC555
产品种类: 电子元器件
最小工作温度: -40C
最大工作温度: 100C
最小电源电压: 2V
最大电源电压: 6.5V...

网友:
就是NE555,不用怀疑

网友:
看起来就是555啊,DataSheet都找到了,里面说就是555啊

网友:
音频运放吗

网友:
座11 浴霸灯泡1 老花镜2副4 智能洗牙器38

网友:
这不就是那个有名35电路吗?

网友:
有手册还用怀疑吗?

网友:
万能的555电路啊,做定时器、振荡器、调光都是不错的

网友:
是555集成块

网友:
555,这不是常用的么?

网友A:
没错,标准的NE555。
找一个其他牌子的555搭电路,成功之后,再把你这个换上去看看。

网友:
看起来就是55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标准的NE555。
找一个其他牌子的555搭电路,成功之后,再把你这个换上去看看。 ...

搭好的电路,换上去无法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搭好的电路,换上去无法工作

极有可能这不是555芯片,而是生产流水线上打错型号后流出来的废片。

网友:
不是555,  那可能是运放吧?

网友:
还有打错型号废的?不能擦掉重新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这不是555芯片,而是生产流水线上打错型号后流出来的废片。

记得555有很多假货,不能正常工作,难道这是假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假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