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池充电板改万能充

楼主(2022-10-14):
宝上买了一块充电板,磷酸铁锂和普通电池都可以冲,但是需要焊盘短接
之前有直接在板子背面粘了一个开关来切换
这次改好看点
加了开关,加了电压表
等万用表到了,校准一下电压表,再打上胶就完事了
开关和电压表打胶,充电板就不打胶了,方便以后维护,例如充电led引出等等

板子被我折腾过一次了,原先还是很漂亮的

鳄鱼夹上放两个强力磁铁,就可以直接粘在正负极充电了

网友:
思路不错,颜色搭配醒目,很实用!

网友:
外壳是难点。做的好

网友A:
这用的外壳是哪儿弄来的?

网友B:
简单实用。板子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实用。板子多少钱买的?

5.5元,加4元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的外壳是哪儿弄来的?

朋友送的茶叶,里面是粉末状,直接冲开水那种
盖子有四个小卡扣,改善非常严实

网友:
简单实用,创意满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送的茶叶,里面是粉末状,直接冲开水那种
盖子有四个小卡扣,改善非常严实

形状有点像胶囊咖啡

楼主:
对的,后面会打标签

网友:
tp5000吗,比较贵没舍得买

网友C:
手里还有个1879。当初做充电宝,买了Tp5000和1879,1879充电电流太大,后来拆了。

网友:
外壳有加分,,,小丁当

网友:
大神的外壳真不错

网友:
好办法  巴适

网友:
为啥偏偏是这个壳子,3.2和4.2V,是3.6和4.2V吧

网友:
外壳创新设计,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还有个1879。当初做充电宝,买了Tp5000和1879,1879充电电流太大,后来拆了。 ...

1879充电电流是看电源输出电流限流的,理论上要多大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