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理东城角磨机,然后漏油了

楼主(2022-10-14):
装修结束了,用不到角磨机了,可以打理下了

这个角磨机挺耐操的,改水电磨废了几个大理石切割片,线包还好好的

都是灰尘啊,石粉,木粉

碳刷居然还有一半多,还行不用换

打开齿轮箱,里面油基本没了,齿轮上干干净净的

找出上次买的润滑油,清理掉旧油,涂满新油

试试运行,卧槽啦,缝隙居然漏油了

这个油在运行状态下流淌的很厉害,看来是不适合用在角磨机上。想在疫情封闭,快递不通,等通了再买新油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油加的太多了。

网友:
明明是油太多挤出来的,看样子像美孚222的油

网友:
  太多  一发热 就出来

  三分之一就够 ……

网友:
油太多了,蜗杆齿圈结合的那一侧会形成高压区,就跟齿轮泵一样,挤出来了。

网友:
土豪呀!加得真多

网友:
热融化了润滑油吧

网友:
加的太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东成角磨机不错的。

网友:
明显是油太多了 运转声音也是不正常的 而且油多了发热严重

网友:
原来的润滑油是理基脂,换成HP-R (矿物油)(比理基脂耐高温 但粘度大润性差)
最主要是加得太多了 粘度可以用机油调希点

网友:
油加的太多了,齿轮上加,你这加满腔了,

网友:
油加的太多了,有一半就行。

网友:
油加多了发热量很大,白白消耗很多动力,线圈发热也快

网友:
油加的太多了.

网友:
豪气,满油,机头一会就烫了,保养只要去掉点油污,在大锥齿上加一薄层油有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还是过热的缘故,以后使用时不能太长时间使用

网友:
这个不是加的越多越好的

网友:
油加多了  涂满大齿轮就行了  你给灌满了  运行起来 会形成搅油  消耗能量还发热 加大线圈负荷    如楼上说的会在齿轮狭窄部位形成高压区导致漏油
去掉一半就行了

网友:
油够了就行,不是越多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