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下拼夕夕8块钱的40w快充头

楼主(2022-10-14):
忍不住贪便宜的天性,因为去年9.9包邮买了个质量不错的二手快充头,纹波堪比水果手机充电头子。于是今天又试试水,反正有运费险,无论如何都不会亏。

电压电流参数,主要看中5v3A,9v3A,其他的我手机用不到,但始终感觉有点假。

一般电源的核心参数就是纹波和效率(发热率),以及电压稳定性,当然稳定电压很容易,对小作坊来说没啥技术难度。

首先称下重量,刚好一两,这个重量还行,中规中矩,但是,小心内部铁块警告,这个不好说,一会儿测功率发热就知道了。

居然是真的快充,我还以为是假的,毕竟拼夕夕上这种操作太正常了,反正印刷而已,谁不会印,并且拼夕夕上文字套路也多,之前看到个外壳上印的120w的充电头,看体积就不像,问商家这个120w是不是指“该充电宝名字叫是120达不溜?而不是指120瓦功率”,商家很诚实的回答是,哈哈。

电压稳定性上,直接两个5欧电阻并联,模拟5v2A的放电效果,空载电压5.14v,带2A电流5.09v,说真的,还挺不错,这充电头子功率应该是真的这么大,几乎没有虚标。

然后是纹波测试,不是很正规的测试,正规的应该用弹簧探针和短线,可以尽量避免噪声和毛刺干扰,我这将就下就可以了,大不了不直接看vpp,自己数电压网格呗,空载纹波看不懂,差不多每3-4秒钟,跑一个3v多的陡坡峰过去,奇怪。

依旧是5欧电阻并联,模拟5v2A放电,数格子,除去毛刺噪声,纹波大概280mv左右,行业标准数码产品纹波应该是≤1%电压,5v就该50mv以内,显然它不合格,超高的纹波会损伤手机内部电路的滤波电容,造成电容过热短路。

继续看看减小负载能不能降低纹波,6欧电阻,差不多了0.84A左右的电流,纹波大概170mv左右,还是高。

10欧电阻,0.5A电流,纹波150mv左右。

最后25欧电阻,0.2A电流,纹波120mv左右,鉴定完毕,该充电头子就是垃圾,废物,可以退货了。

结尾再测下发热情况,从前面的测试可以猜出,这个充电头子功率应该是足够的,那发热应该不会太高。还是模拟5v2A放电,看看发热情况。

带个30多分钟后,电阻已经208度了,

充电头子外壳仅37度,最烫的usb口的温度仅38度,看样子功率是足的,这一点还可以,作为usb电源还行,但只能说给usb灯,发热片还差不多,数码产品决不建议用,电源必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但是拼夕夕上不好说,虽然便宜必然没好货,但你多花钱,也不一定买的到真货。

完事,退货没的说。
结束,谢谢

网友A:
没有牌子和厂商信息的产品坚决不买

网友B:
猜:
空载间隔3-4秒的波峰,是空载时开启了“节能”模式,后部电路大部分时间停止工作,但为了维持输出电压,隔一段时间工作“一个”周波,或工作一小段时间,因没有负载,造成输出电压的波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牌子和厂商信息的产品坚决不买

是的,这充电头子本就是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
空载间隔3-4秒的波峰,是空载时开启了“节能”模式,后部电路大部分时间停止工作,但为了维持输出电压 ...

在没有负载时,输出滤波电容储存了电能,充电器为了稳定输出的5v电压,隔一段时间工作一下,以维持输出电压稳定。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很奇葩设计,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要不是有运费险,我真想拆开看看这神奇的结构

网友C:
买来测试下然后退掉吗

网友D:
这种山寨快充头,一般不会超过20W,带快充识别芯片,内部铁块配重,带电器还可以,充手机不安全。

网友:
三无产品,我从不相信奇迹在拼歹歹上出现。

网友:
充电头只用原装。。。。。自制的都比这个强哈哈

网友E:
买来的是定时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来测试下然后退掉吗

如果该电源纹波小,我自然就留下了,显然,拼夕夕上是很难捡便宜的,捡垃圾差不多

网友:
楼主使用的设备真多,让人羡慕,是专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山寨快充头,一般不会超过20W,带快充识别芯片,内部铁块配重,带电器还可以,充手机不安全。 ...

是的,估计有铁块,可惜没有x光机无法看到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来的是定时炸弹

这种头子充手机很容易玩废

网友F:
这样的我买了2个,有配重铁块,满打满算10w,我是想用它的外壳,我有正宗华为40w充电头的主板,但是它的外壳小一号没法装进去。

网友:
比楼主便宜,花了5.71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估计有铁块,可惜没有x光机无法看到内部,

用强磁可以试一下外壳四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我买了2个,有配重铁块,满打满算10w,我是想用它的外壳,我有正宗华为40w充电头的主板,但是它的外 ...

谢谢拆解,原来如此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强磁可以试一下外壳四周。

谢谢,这是个好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强磁可以试一下外壳四周。

强磁对于内部变压器磁芯也一样吸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