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到别人DTM0660改12M晶振

楼主(2022-10-15):
1.偶然在一个群里看到DTM0660改12M的晶振,速度简直飞起,和UT136B+一模一样,瞬间出结果太震撼了

2.测量大电容也是秒出结果,测量出来电容要除以3,频率要乘以3

3.好像是用双晶振切换的,想要换回4M,开关切换一下就行,用的是显卡BIOS那种切换开关

4.有看到胜利VC187测量电阻,那个速度简直了,大概8秒钟出结果,难怪胜利高端型号是没人买,没人要,比9205的速度还要差劲,是我见过的最慢的万用表,没有之一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中国的交流的频率是50Hz,因此,改10M晶振,最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虽然电容、频率不准、、

网友:
光说不练假把式

网友:
改这么高会有误差吧

网友:
我已经改过了
提速按照国内50hz换晶振标配是6.66Mhz,10Mhz,20Mhz,好像是这样的,中间好像还有个晶振频率,但是肯定不是12或者16这种常见的晶振
我个人建议能的话,尽量换10Mhz的晶振,毕竟大家都是玩表的,想折腾10m晶振值得折腾一下

8m不是不能用,是抗干扰能力差了点,不介意也可以换

毕竟我改完了的表也就正常用了,速度快了点,顺手了很多,其他真没什么太多感觉

网友:
长期用可能容易坏,短时切换高速应该不错

网友A:
我改过10M晶振的,电容档可以修改2402的数据,直接读值。蜂鸣器要改成有源的,否则声音太小。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10M晶振的,电容档可以修改2402的数据,直接读值。蜂鸣器要改成有源的,否则声音太小。 ...

请教一下改晶振频率为何会影响电容和频率的测量呢?看手册里也没提到频率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另外改2402里那个地址的值

网友:
改了晶振是不是耗电量大了

网友:
这么高科技的原因是?

网友:
提高晶振频率对万用表(或钳表)进行提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吧,网上早就有详细教程了,此外关于更换晶振导致的电容档位读数偏差也都有解决方案。
俺自己是把UT210E的晶振从4M升到8M,效果已经很好了,就没想着继续提高频率。

网友:
改了晶振是不是耗电量大了?毕竟超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