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极简RO净水器,漱口用

楼主(2022-10-15):
看漱口杯水垢颇多,于是装极简RO膜净水器在洗手盆下,用做涑口水用。

目前TDS在13左右,虽然达不到大膜的TSD到4,但是总比超滤水漱口好。
相信前辈们已经很了解RO膜了,一图流吧。

配件表:
1、1812 50G RO膜及膜壳;
2、活性炭过滤芯;
3、3.2G压力桶;
4、四面阀;
5、止回阀;
6、3通接头1个,弯接头3个;
7、阀门1个;
8、管若干。

因为用水量不大,把回收率调到30%,就这么凑合用了一个月,没啥问题

网友A:
两个月,出水微生物会超标

网友B:
不用水泵可以吗,我看也没有储水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月,出水微生物会超标

求问前辈,微生物超标的原因是啥,要如何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水泵可以吗,我看也没有储水罐呀

储水罐接后级活性炭滤芯的T口,图片上没有拍到
因为只是漱口用,其实用水量没有那么大;
而高层建筑水压达0.65MPa,75G膜直接出水就有50G,肯定是够用了

网友C:
膜前加一级活性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前加一级活性碳

前辈,膜前有超滤,个人感觉膜前活性炭意义已经不大了。
因为用水量一天就那么几杯漱口水,减少一点RO膜寿命其实没啥关系,您觉得呢?
膜前加活性炭,又得加滤芯防止活性炭渣混入RO膜内,就跟标准RO净水器差不多了。

网友D:
因为高层供水压力够,所以电控都省了,直接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高层供水压力够,所以电控都省了,直接出水?

能直接出水,只是出水速度稍微有点慢而已。
不用电控,只能做到自动出浓水,不能定时冲洗,对RO膜的寿命还是有一些影响。
想想现在膜这么便宜,基本上也就懒得手动冲洗了。
有条件还是电控,毕竟能实现RO膜自动冲洗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问前辈,微生物超标的原因是啥,要如何改进?

堆积,2个月就换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积,2个月就换过滤

额,细菌一般是0.2微米以上,前面有个带冲洗的0.1微米超滤已经过滤掉了。
少量病毒之类的过了超滤进入RO膜也没啥关系,反正水里已经没啥食物可吃,也繁殖不了多少。
刷牙洗脸而已,又不会喝,就这样凑合用了。
感谢前辈辅导,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E:
有前置,你这样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案。

网友:
RO膜过滤漱口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太豪了

网友F:
楼主,你使用什么牌子的RO膜?陶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直接出水,只是出水速度稍微有点慢而已。
不用电控,只能做到自动出浓水,不能定时冲洗,对RO膜的寿命还 ...

这话对,膜又不贵,我已经这样使用2台了,长的一个有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使用什么牌子的RO膜?陶氏吗?

相信国产,要牌子就是汇通,我现在用的是邯郸产的低废水100G的,和50G的一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前置,你这样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案。

是了,前置超滤0.1微米过滤了,然后用廉价的垃圾ro膜就OK了,反正用水量不大,膜也没多少钱,不如节省点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使用什么牌子的RO膜?陶氏吗?

这个用的30包邮的蓝皮杂牌膜,tds到13左右够了,反正国标是低于50。
想要脱盐率高,性价比高点的是汇通1812 80y 白皮金标抗污膜,人民币63元左右一只;新膜出水能到160g,之后0.6mpa稳定在90g左右,同样的环境tds能拉到4。
陶氏膜没必要,tds到1跟4其实区别也不大了(您系统没弄好还不一定到1);况且汇通的有手机防伪查询,基本上杜绝假货。
值得一提的是,汇通1812金标抗污的脱盐率能达到98%,4040系列能到99.7%,但是那些不大不小的几百g的ulp之类脱盐率只能做到90%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30包邮的蓝皮杂牌膜,tds到13左右够了,反正国标是低于50。
想要脱盐率高,性价比高点的是汇通18 ...

受教了,普及基础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受教了,普及基础知识了

互相学习大的是4040工业膜,小的是1812汇通白皮金标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