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桥连接摄像头问题

楼主(2022-10-15):
不知道发在这里对不对?请教一下坛又们,A,B两个地方,A有网线交换机录像机,想在B处安装监控,直线距离几百米,拉网线不方便,中间有几课树阻挡,这种情况能不能网桥进行连接?如果可以,B处网桥连接两个无线摄像头,需要交换机吗?改怎么连接?如果不用交换机,可以用路由器连接摄像头吗?

网友A:
可以,要不要交换机取决于B处的网桥有几个LAN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不要交换机取决于B处的网桥有几个LAN端口。

网友:
有树遮挡还用网桥  网桥之间是不能有遮挡物的

网友:
光纤加收发器呢

网友:
偶尔一两棵树遮挡没问题。
又不是非要跑满百兆。
更需要注意的是 2.4G 干扰。

网友:
A网桥必须能直对着B网桥

网友:
如果B点无线路由器能收到A点的信号就可以直接用路由,不然需要网桥,你还需要确认你的无线摄像头能接入录像机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两点几百米距离,肯定收不到WiFi,还是考虑网桥吧,

楼主:
这个是不是还要拉光纤?过路,撑杆,包括地下,没有可行性啊

网友:
可以网桥,如果端口不够要用交换机。

网友:
不超过二百米,普通网桥就行。太远了或二者直线路径之间有少量遮档,需改大功率网桥并配合定向天线,遮挡物太多就没办法了,只有上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