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炉子的二次燃烧的温度要超过400°

楼主(2022-10-15):
上次在炉子后部做二次进风发现效果极差,买了温枪一测才200度难怪烧不起来,所以在炉身上做文章是正确的。

看加了炉身二次进风之后,火苗向上走,而且燃烧室积炭减少了九成,今天早上把二次进气盖板满焊,防止漏气,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A:
画个原理图更加直观

网友B:
有类匕字型的火也好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类匕字型的火也好猛。

什叫有类匕字型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原理图更加直观

百度查一下很简单

网友C:
火力够劲,烟筒的温度都快200度了。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D:
为冬天做准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冬天做准备的吗

做个室内外两用炉,50*40*30,体积,含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力够劲,烟筒的温度都快200度了。

买的烟管没有到,随便找的一截管子放在上面,如果焊好了,密封性能更好,抽力更大。

网友E:
楼主做的炉子都可以做成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叫有类匕字型的火?

其实就是一个简化版的高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的炉子都可以做成产品了。

第三个炉子,学油管棒子做的

网友F:
现在玩烧柴(或废机油)气化炉的越来越多了,有些设计的效果确实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玩烧柴(或废机油)气化炉的越来越多了,有些设计的效果确实挺厉害的。 ...

现在查资料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查资料很方便

看楼主弄炉子的帖子,就非常还念主平房大院的年代,自家的土暖气炉也是经常改造、不亦乐乎,那个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二次燃烧技术就会成效倍增的,那时候为了使用方便减小灰尘就搞自动出渣,将炉箅子做成翻板落灰堂做成抽屉、早晨引炉子没有灰尘很干净,为了充分利用燃煤的热量在室内烟道出口加换热器,结果室外烟道因为通过的都是没有热量的潮湿空气而经常发生冰堵,转眼已经二十多年没弄过炉子和火炕了,看了楼主的帖子隐隐的手痒。

网友:
现在似乎没这玩意了。。。。

网友:
测温仪不错,是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弄炉子的帖子,就非常还念主平房大院的年代,自家的土暖气炉也是经常改造、不亦乐乎,那个时候如果 ...

你那里是多冷啊?出气口居然还结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里是多冷啊?出气口居然还结冰?

东北吉林省不算东北最冷的地方,现在暖和了很多,一般12月下旬至来年的2月上旬零下三十多度吧,每年的公共采暖期为十月中旬至来年的4月初,比黑龙江少半个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