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上的螺丝,你们一般是怎么拆的?

楼主(2022-10-15):
燃气灶坏了,想拆,太难了。看外面好好的,没锈,里面已经锈死了,螺丝刀拧坏了也拧不下来。
点火开关处也是,很薄的六角螺丝,一般的扳手拧不下来。请教一下,你们怎么对付它的?

网友:
用W40或其它松锈剂喷几下,等十来分钟渗透了就容易拆。再不行用电磨把螺帽磨掉,或者用电钻上比螺丝外径稍大的钻头,把螺帽钻掉。

网友:
六角上扳手吧。

网友:
螺丝刀、扳手就可以搞定啊,生锈的话喷点润滑剂,等待一会儿后拧就下来了

网友A:
看上去不难拆啊,用六角套筒好拆……

网友B:
用套筒,上电炮打,下不来就只能用角磨机切了

网友:
用W40喷下等上十分钟一般可以下了,如果没有W40就用普通润滑油浸润片刻然后轻轻敲打该螺钉往往可以下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难拆啊,用六角套筒好拆……

看起来是。但六角螺丝太薄,普通扳手口子上有斜面,无法贴合螺丝,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套筒,上电炮打,下不来就只能用角磨机切了

先前有一台不锈钢面板的,拧不开,就拿去找师傅拆修,心想他会有专用工具吧,结果他就用角磨机切的,晕死我了。

网友:
其他方法不行只能钻掉再打孔了,打火开关处用钢丝钳应该能取下

网友:
套筒很好拧,不行来点松动剂

网友C:
普通的套筒有个斜面,使用时比较方便,把这斜面打磨掉就可以了。螺母薄,钢板薄,稍用力就变形,拆不掉。先试试WD40等有除锈功能的润滑油,都不行,只能用电钻等工具打掉了。

网友:
用活扳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套筒有个斜面,使用时比较方便,把这斜面打磨掉就可以了。螺母薄,钢板薄,稍用力就变形,拆不掉。先 ...

想拿把活动扳手打磨出一个平面,专门用来拆这种薄型螺丝。在网上找这种扳手,都是呆扳手,一个型号只能对付一种螺丝,要是有可活动的就好了。

网友:
除了各坛友的方法,还有就是加热,不用单独,在你炒完莱后,就热拧螺丝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拿把活动扳手打磨出一个平面,专门用来拆这种薄型螺丝。在网上找这种扳手,都是呆扳手,一个型号只能对 ...

拆这种很薄的螺母最好是呆板手,受力比活动板手好很多

网友:
套筒很好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这种很薄的螺母最好是呆板手,受力比活动板手好很多

呆扳手也有斜面,跟超薄螺丝贴合不够紧密。

网友:
我也特头疼这东西,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