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微鲸WTV55k1电视

楼主(2022-10-15):
2016年双十一买的微鲸55寸,昨天傍晚还好好,断电后再开就开不了机,只是指示灯亮了几秒后就灭了。拆开后量了电源板,12v只有10v,高压电容那里有310v,感觉是电源板坏了,不懂怎么修,今天马家下单买了一块,看能不能用。

网友A:
能输出10V,可能电源部分没问题,可能是负载过重。看起来电源板和负载是分开的,拆了负载再量电压是否正常。我也不会修,就是随便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输出10V,可能电源部分没问题,可能是负载过重。看起来电源板和负载是分开的,拆了负载再量电压是否正常 ...

就是拆开量了只10v

网友:
能输出10V,应该是哪里有问题保护了!不一定是电源板坏!

网友:
有可能只是某个电容出问题了,换板解决问题更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拆开量了只10v

电容失容了,换上就好

网友:
先把所有引脚都补焊一下,量下输出电容,看看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保险,电容,MOS管,无非这几个坏

网友:
省事就换电源板试试额

网友:
换个电源板,比液晶坏好多了

网友:
换板替换使维修变得简单多了

网友:
黑板看多看不清。断负载再量电压,可在负载接一12V小灯炮

网友B:
微鲸这一批通病,我的也是16年的,去年换的电源板,据说是有两个电阻变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鲸这一批通病,我的也是16年的,去年换的电源板,据说是有两个电阻变值了。 ...

有没有了解是那二个?

网友:
修过一台外围元件短路

网友:
我也买了微鲸55寸电视,发现在全浅色、白屏时,发现背光竟然会频闪抖动,折腾好久换了背光驱动才正常,驱动设计问题。

网友(2023-01-04):
我的16年的,开机正常3分钟就黑屏,有声音,前几天换了块代用电源板解决了.正在研究原装版,找找问题修好了留作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