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硬盘盒,碰到奇怪问题。

楼主(2022-10-15):
拆个硬盘盒,碰到奇怪问题。
直接上图,原来3T的硬盘是个桌面级的,很快坏了不读盘把拆了更换硬盘。
硬盘盒接口芯片是INIC3609,USB3.0,带12V外接电源。6T硬盘先挂电脑SATA接口,用DG分好区,再拷贝好资料放入硬盘盒,插USB接口。结果居然不认盘,提示分区表损坏。然后插硬盘盒接USB情况下,重新分区,重新拷贝资料。拆开直接接SATA接口,居然又不认盘。
怕大硬盘挂了,搞了个小硬盘试验多次。都是这样,感觉经过硬盘盒和直接SATA接口,分区不能通用。这就纳闷了。以前2.5寸硬盘都是不会的啊。疑惑。求高手。难道是这可主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现象没碰到过,硬盘盒有什么特殊?

网友:
感觉看不出

网友:
会不会是分区表格式不一样!

网友:
3.5的啊,要另外接个电源吧

网友:
大概率是硬盘盒的问题,别再让硬盘受伤了。

网友:
盒子是配给2.5寸硬盘的吧? 你接3.5的硬盘可能供电会有问题

网友:
奇葩故障多,,不行就换个硬盘盒吧 按你说的没啥好的方法

网友A:
部分正品希捷硬盘拆的盒子,就是这样子。可以尝试刷通用固件或拆掉8脚存储芯片
其实就是对分区表的偏移量做了手脚,导致互不相认。

网友:
12V电源接了吗?

网友:
盒子兼容性问题是会这样的,以前弄个个pl厂的,那个更崩溃,换方案是最好的选择,我现在只买JM的盒子

网友:
可能是盒子供电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正品希捷硬盘拆的盒子,就是这样子。可以尝试刷通用固件或拆掉8脚存储芯片
其实就是对分区表的偏移量做 ...

感觉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要不然解释不了啊。

网友:
大概率是硬盘盒的问题,可以另外再接电源

网友:
有可能硬盘盒不支持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一用盒子我都怕怕的了,一不小心就弄坏硬盘!!!
换根好的数据线试试,要短要粗,要好线

网友:
兼容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硬盘盒的问题,我买了两个绿联的,用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3.5寸的

网友:
原来西数的3寸盒子只认西数自己的硬盘,做了手脚
不过换任何一个西数的盘都认,希捷这个更绝
换另外一个希捷的也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