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有mhl协议的手机如何连只有type-c输入口的显示器

楼主(2022-10-15):
天天看手机,屏幕太小伤眼睛,就买了一个带type-c输入的触摸屏显示器,结果连上线发现屏幕没有反应。上网查了才知道手机没有mhl协议。找了个荣耀note10手机试了,直连显示,很方便。但我没有mhl协议的手机怎么办?

网友A:
可以使用无线投屏功能

网友B:
使用无线投屏,或使用投屏线。除此之外无其他方法

无线投屏不适合玩游戏和看视频。
投屏线使用ADB调试的截图功能,会影响手机性能,不适合玩游戏,另外帧率也不高,大部分都是<30fps。

另外,type-c使用的不是MHL协议,是DP协议,是借用usb3.0正反插时冗余的2对差分线来传输视频信号。

网友:
没有就没办法了吧  mhl现在支持的手机好像不多了,挺好的功能,虽然平时用的不多,但有不用,和没有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无线投屏功能

显示器不是智能的,只有一个typec 视频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无线投屏,或使用投屏线。除此之外无其他方法

无线投屏不适合玩游戏和看视频。

显示器只有一个typec 口就比较讨厌了,连带typec 的笔记本很方便,但连一般手机就不行了。基本上投屏器都是hdmi口输出,所以还得买根hdmi转typec线,200块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器不是智能的,只有一个typec 视频输入口

加个无线投屏器呗,这东西不贵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无线投屏器呗,这东西不贵好像

便宜的投屏器一百多,加个hdmi转typec线200,需要投入30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器不是智能的,只有一个typec 视频输入口

手机和电脑端下载乐播投屏软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电脑端下载乐播投屏软件就可以。

没有电脑,就是一个显示器,而且只有一个typec 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脑,就是一个显示器,而且只有一个typec 接口

家里有安卓盒子也可以。啥显示器怎么只有一个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安卓盒子也可以。啥显示器怎么只有一个接口啊!

便携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