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腾Q1B1,J900双网口主板没有显示输出接口,帮忙指点怎么弄

楼主(2022-10-15):
鱼了一块一体机的主板,双网口的,想做个软路由呢,结果发现没有显示输出接口,求大佬帮忙指点怎么弄?版号升腾 Q1B1  (N610)。
目前的情况:板子开机有“嘀”一声,插上网线 网口灯是亮的(有一个灯是一闪一闪),但是接上键盘  大小写灯无法点亮,
插上有 系统的U盘或者Msata ,都无法引导。

目的:想装软路由iStroreOS。

图上是我根据其中一个大佬@myseil 改的vga(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815-1-1.html),我严格按照他的方法做了,不成功,请正常使用这个板子的朋友指点,你们是怎样做的?
连接线我检查无数遍了,每个vga孔也量过没问题,另外也尝试对调 vga头 13 14 脚也没用 。

请有大佬们指点一下,哪怕发个成功案例给我,让我有个留下它的理由

网友:
只要焊好连接线就能显示。不装硬盘确实会自动进入网卡启动模式。

下面是对接线图的修改,最下面那排的行场同步线应该按蓝色的接,实测好使。
同时at原博主@myseil ,感谢他铺下的路

网友A:
确定主板是好的?显示接口焊上插针,容易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主板是好的?显示接口焊上插针,容易接

开机声音 和 网口灯 都说明开机了

网友:
我那个接线我是留了BUG的,必须先接显示器,显示器要先通电设置模式为VGA,然后再开机,才会有信号,不然显示器不会有信号的!

网友B:
然后三个短接点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三个短接点要短接!

显示器就只有vga接口,在显示器提示检查线缆的时候,点了主板开机,没输出!另外你说的 3个短接是那3个呢?

网友C:
丢掉U盘,TinyPXESever网络启动WinPE,TightVNC远程控制(无人值守)装系统/刷机 - 电脑软硬派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8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丢掉U盘,TinyPXESever网络启动WinPE,TightVNC远程控制(无人值守)装系统/刷机 - 电脑软硬派 数码之家
https: ...

在路由器没找到IP呢~看不到界面 BIOS都还没设置

网友B:
我又从我的垃圾堆翻出这个板子对照了一下。
看图!

这是我的板子需要短接的7个点,上面说3个点 是记错了!

你短接的点没问题,但是我的板子  这两个元器件是没出料的,你可以拆掉试试看!
注意!但是你的这里有6个原件,我这里只有4个!拆掉后如果不行记得焊回去!

放显微镜下看了一下,R218和R222确实是没出料!

最后,如果还不行就放弃吧!  我这里已经好几张找不出来的板子丢我的垃圾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从我的垃圾堆翻出这个板子对照了一下。
看图!

,事实上我已经试过拆掉这两个小件,结果是一样没反应~看来成功的机会渺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我已经试过拆掉这两个小件,结果是一样没反应~看来成功的机会渺茫 ...

最后刷BIOS挣扎一下,不行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刷BIOS挣扎一下,不行就放弃吧!

嗯嗯,估计只有这个刷bios没做,而且也试过这个大神的13 14 脚,

网友D:
没有显示输出接口,总该有串口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显示输出接口,总该有串口什么的吧?

有这些接口,不知道怎样,

网友E:
你搜一下淘宝,有卖USB转VGA的线,模拟VGA输出,否则那些笔记本的要接投影仪做PPT的商务人士咋办????(多少给点M币吧,让后面的人看到你的诚信,否则人家知道怎么改版也不会告诉你,我敢保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这些接口,不知道怎样,

光这两图看不出是什么接口!
不过那个2排孔的是DB25接口,有可能是串口!有可能!
如果有串口,试着连连串口,用串口刷机!你想那些无线路由器,哪个有视频接口的?大家不都刷机刷的飞起吗
绝大部分单片机都没视频接口,照样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这两图看不出是什么接口!
不过那个2排孔的是DB25接口,有可能是串口!有可能!
如果有串口,试着连连 ...

这本来就是一体机拆机的,原机是18.5寸显示屏,这主板后面有个直插屏的接口~好像是EDP的,因为我试过插在LVDS的屏是 全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搜一下淘宝,有卖USB转VGA的线,模拟VGA输出,否则那些笔记本的要接投影仪做PPT的商务人士咋办????( ...

不是这个USB转换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