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凭运气修好一个某鱼上收的小米洗手机MJXSJ03XW

楼主(2022-10-15):
在咸鱼上看到有人卖2个米家洗手机头,26块包邮,描述是坏的,具体也没说咋坏,价格挺合适就收下了。

收到货了,一个是1代机一个是2代机,2代机上印的这个LOGO是不是耳机品牌“某海塞耳”?

经过试机,发现1代机是好的。2代机能开机

也能关机

但手怼过去没反应,不出泡

把电池盖打开看看

下面的电池极片没见有生锈的情况

这是电池盖上的2个极片,可以看见极片被打磨过,应该是原机主所作的努力

下面开始拆上盖检修,首先在机子的电池盖卡槽位置打2个孔(其实打1个孔就行,之所以打了2个是因为我之前以为上盖会比较紧,难怼开。原来很容易的,轻轻一怼就开了,所以没必要打2个孔)

准备一把细长的螺丝刀

之前怕盖子紧,螺丝刀比较尖,用力怼会造成明显痕迹

所以在螺丝刀头上裹了一层热熔胶

螺丝刀从刚才打的洞里轻轻一怼,盖就整块脱离了。

这主板腐蚀得有点严重啊

上架子夹紧了,用洗板水狂刷

刷干净后,发现因为主板上有一部分位置涂有一层防水胶,所以腐蚀并不严重,只发现有一颗1K电阻有腐蚀,就是图中的R6,102就是1K的

换一个1001上去

加电测试,居然就好了,能感应了

没想到这么愉快就修好了,下面就是搞搞清洁卫生啰,发现这个电池极片压板下面有黄色锈迹,打算拆开来清洁一下

拆开后很黄很暴力

用酒精洗干净,然后把整机装好

装上我从老五还是老王家买的14500磷酸铁锂电池(注意看电池是平头的,我还粘上2块小磁铁,要不接触不上)加上2个占位筒

试机,发现原来开关机正常的,被我修过后现在居然开不了机了。用个吸盘再把上盖吸开,发现不盖上盖,用手指直接触摸TOUCHPAD是可以动作的,盖上盖子就不行了。

经过查看8233触摸芯片的资料,说改小TOUCHPAD和地之前的小电容的容值就能增加感应灵敏度(就是图中的C17),我也不知道原来的电容是多大的,就换了一个我能找到的0603封装的最小电容上去,18PF的,试机情况还是一样,没感觉到灵敏度增加,所以我干脆把这电容给拆了,再装上盖子试机,这次好了,隔着盖子终于可以触摸了。

修复完工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万用表没用、电路也没跑,纯纯的靠运气,

网友:
楼主是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B:
这又是一种玩法,公共卫生间用的多,家里有点鸡肋。

网友C:
我家也有一个坏了,症状是开机后第一下吐泡泡吐到一半闪黄灯就关机了,不知道咋回事,改天拆了看看里面啥情况

网友D: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水洗手机修好了,

网友:
祝贺  又修好了

网友E:
只见过手动的,还没见过电动的,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就是你的帖子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
楼主是运气高手

网友:
用了好多年这款了,确实上盖那里容易进水,有水就及时擦一下,目前都还正常运作中。
比较吃电池,换下的电池其实还有很多电,懒得折腾(换磷酸铁锂或者软包,怕拆了不防水)一直还是南孚5号伺候中。

网友:
高家搞的仪式感 在家直接手按两下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检查一下之前就不能正常使用的同款。

网友:
怼盖子方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见过手动的,还没见过电动的,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就是你的帖子

有坛友发过的,不过他的是第一代主板,和我这款板子有点不一样。我记得帖子内容是原机用不了1.2V的镍氢电池,拆出来改电压检测电路。还把整块板各部分电路的功能都跑出来了。我也是受他的帖子启发才跑到咸鱼上收小米洗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一种玩法,公共卫生间用的多,家里有点鸡肋。

也不算鸡肋,有了这玩意后,小孩就不用说了,连我自己都勤洗手了,以前就用水冲冲,甚至直接就不洗了,自从有了这东西放在洗手台上,饭前便后、下班回家必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有一个坏了,症状是开机后第一下吐泡泡吐到一半闪黄灯就关机了,不知道咋回事,改天拆了看看里面啥情 ...

会不会是电池的极片接触不良,压降太大,电机工作后主板检测到供电电压低于某个阈值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水洗手机修好了,

以我的水平,手机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