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迅捷无线网卡FW150US 2.0螃蟹芯RTL8188EUS

楼主(2022-10-15):
水星无线网卡FW150US 2.0螃蟹芯RTL8188EUS

车轮下压坏了

车轮下压坏了

水星FW150US

水星FW150US

螃蟹芯片

螃蟹芯片

靠近点看清楚

靠近点看清楚

接触面

接触面

全家福

全家福

螃蟹芯RTL8188EUS

螃蟹芯RTL8188EUS

网友A:
如果线路没断的地方,整整形应该还能用吧

网友B:
9.9包邮的吧...

-=-=-=-=-=-=-=-=-

网友C:
水星是MERCURY,你这个是FAST迅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星是MERCURY,你这个是FAST迅捷。

谢谢提醒已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路没断的地方,整整形应该还能用吧

刚把主板插USB口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包邮的吧...

-=-=-=-=-=-=-=-=-

捡的啊,不花钱

网友:
7.8元还包邮,网上很多。

网友:
开始也在想为什么不插到计算机上试试呐,看到后面才知道插USB口死机了。

网友:
不管是螃蟹还是英特,挺怕碰压的。

网友:
我也在小区捡到一个压扁的小米WIFI,但口撑开后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把主板插USB口死机了

好歹也用酒精什么的清洗一下,这样直接上电肯定不行

网友:
是双频的吗?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C:
水星是MERCURY,你这个是FAST迅捷。

不要纠结,反正都是三剑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