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Augreener自发电无线开关,按下开关只能正常用几秒

楼主(2022-10-15):
如题,前几年买的,搭配厨余垃圾处理器使用,前几天发现按下开关后只能用几秒,之后就断电了。
拆开来看了一下,没发现明显的元器件损坏,求助一下各位。

网友A:
先把那个cbb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个cbb换了~

一针见血,阻容降压这个电容损坏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上说得对,阻容降压的首要考虑电容。

网友:
把红色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进来向大家学习的备用

网友:
如果没测电容的,就先把那个红色电容干掉,再看看继电器是不是能导通,时间长触点易结碳。

网友:
测一下那个红色电容,看看有没有失容。

网友:
点进来看看坛友评论,学习学习

网友B:
插座上面不是有电吗?还自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座上面不是有电吗?还自发电?

指的是发射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座上面不是有电吗?还自发电?

几年前看过门铃产品,发射端按钮模块,类似打火机蓄能弹簧,释放给压电材料,短时间驱动无线电路。

网友:
我还以为就一个插座呢,居然还能遥控……

网友:
自发电?什么原理

网友:
CBB好似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个cbb换了~

感谢,换了后就正常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确实是这个红色电容的问题,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容易坏

网友:
看成自发电门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