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二百不到买了个raid硬盘盒

楼主(2022-10-15):
二百不到买了个raid硬盘盒
浓浓的山寨风
打算用它组RAID1硬盘阵列
大家看看,把硬盘数据给这个盒子,
安全否?

铝盒子

正面

后面

设置模式

硬盘安装位置

带一个温度监测

电路板很简单

JMS561主控,其他就没啥了。

三无的开关电源

有明显错误的说明书。
包括一个开关说明错误,和一个白字词。

大家说,我把数据保存在这个硬盘盒,安全吗?

网友:
为什么非要弄什么raid咯,

网友:
家里有什么重要数据需要raid盘?
你没有台式电脑?

网友:
只有两个盘位,5个盘位的更保险。

楼主:
在单位打杂的,就怕自己的硬盘挂了,什么数据也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弄个RAID1,双硬盘,挂一个,完美复原的。

网友A:
这种是硬盘杀手。

网友:
看样子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硬盘杀手。

我电源强化一些,是不是就安全一些了。

网友B:
换个靠谱的电源,测一下功率和波纹。

网友:
这么简单,休眠也没有,挂的快

网友:
电源换好点的,余量大的。基本问题不大。不够raid切换开关设计在外部是个败笔。万一误触,数据会完蛋。设置好后可以用硅橡胶封闭一下

网友:
现在主板大部分都支持阵列啊。。。自带的不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靠谱的电源,测一下功率和波纹。

谢谢回复,我搞一个正规的台达电源,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搞一个正规的台达电源,试试看。

我自用3台Orico的硬盘杀手阵列柜,但用了好多年了,也没见坏硬盘的,挺好的,不过我不是24小时在线就是了,临时打开备份数据用。

网友:
搞起来,这是可以有

网友:
不会是这个吧

马云家还能更便宜....

网友:
最好把外置电源和内部电源都改造一下,总觉得有点危险。

网友:
个人要搞硬盘阵列,海量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有备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