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煤气灶黄火 调不了

楼主(2022-10-15):
左边灶头正常。

右边灶头,平时很少用,放砂锅。一般开小火用来炖猪脚 熬药什么的。

现在小火正常,开大火的时候发黄,甚至试过有喷气声吓人。   调下面风门没效果。

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拿下火盖或拆开炉头看一下,少进空气黄火是软绵绵的

网友:
灶底下调风门

网友:
估计是沸锅的汤水进入灶头里,外圈出气道锈蚀堵塞了

网友:
取下火头,用吸尘器对着管子吸一下。

网友:
回火不是脏就是堵,能力强自己动手,不行直接买兆头换。

网友:
进风不畅吧。

网友:
火苗发黄一般是空气进入不足,调一下灶底的风门

网友:
调风门不行的话,看看风门那里的管道有没有蜘蛛网堵塞

网友A:
建议拆开检查一下燃气出气的喷嘴是否有堵塞、缩径,正常情形下调节风门从无风到风力最大应该看到灶头的火苗从无力的红火到强力的蓝火再到火苗飘离灶头的全过程,如果燃气喷嘴变小或燃气压力变大(可通过减压阀调压的液化气),都会使原本匹配的风、气比例失衡。

网友:
看外圈是否堵了,管里有铁锈

网友:
先清理,再调风门。

网友:
把煤气灶的气管拔掉,从那里用打气筒打气疏通下试下,在拿铁丝捅一下出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拆开检查一下燃气出气的喷嘴是否有堵塞、缩径,正常情形下调节风门从无风到风力最大应该看到灶头的火苗 ...

有2个调节拨片,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个调节拨片,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一个调进气,一个调空气,只要调成蓝色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2个调节拨片,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一个调内圈火,一个调外圈的。

网友:
看看进气导管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堵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调内圈火,一个调外圈的。

这个解释才是正确的!

网友:
还是先清理一下吧,一般是锈蚀堵塞,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把喷气嘴拧下来,有小虫子死里面了,我遇到过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