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事再说一个电热水器太阳能方案

楼主(2022-10-15):
前面我说了给电热水器加太阳能热水器的方案,有几点问题比较麻烦
管路走起来麻烦,前面没有预埋的,又是二楼顶上,相当于三楼,再走管的话要装明管,考虑防冻防晒,还不好施工。
太阳能热水器出来的水需要增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麻烦的。

再说一个方案:
用光伏板,无电池方案或少量电瓶方案。
逆变后给热水器供电,光伏做主电源,市电做备用电源,自动切换,光伏无电时切到市电。
这样就只是电线的问题,不用考虑管路,施工要简单得多。
就是不知道成本如何?

懂行的说一下,能带得动家庭电热水器的,需要多少板?

网友A:
成本不低,驱动电热水器至少2kw,无论哪种方案都不合算。

网友:
主要涉及热转换效率的问题,太阳能热水器现有自然加热的方案是最高效率的。如果将太阳能的获得电力转换成热量,效率是最低的。

网友:
用太阳能电池板加热肯定不划算,直接拉线上去成本最低,

网友B:
一千瓦太阳能板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低,驱动电热水器至少2kw,无论哪种方案都不合算。

可以想办法降低热水器功率啊,加热时间长点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千瓦太阳能板应该可以了

上一个25A的二极管,将电热水器功率降一半。反正也是白天有太阳,慢慢加热。晚上洗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一个25A的二极管,将电热水器功率降一半。反正也是白天有太阳,慢慢加热。晚上洗澡用。 ...

用板子的电还降什么功率,二极管也没法降功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想办法降低热水器功率啊,加热时间长点就行了呗。

那就这样吧,直接把太阳能的输出接到电热管上,也不去逆变也不去储能了,直接把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到电热水器里。

要考虑的是市电隔离、安全、过热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这样吧,直接把太阳能的输出接到电热管上,也不去逆变也不去储能了,直接把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到电 ...

这个技术要求就高了啊,还是要控制,一直烧会烧开。隔离是个大问题,别搞太复杂了,没这技术。
直接搞套太阳能供全屋的电。电热水器用时间控制加热时间,晚上不工作,只白天工作就行了。
太阳能自动切换,无电切到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板子的电还降什么功率,二极管也没法降功率啊

交流电用二极管功率降一半,我用这个方法控制烤火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技术要求就高了啊,还是要控制,一直烧会烧开。隔离是个大问题,别搞太复杂了,没这技术。
直接搞套 ...

全屋太阳能供电投入产出很不友好,当然有钱可以搞搞。其实太阳能直通电热管方案感觉不太难啊。电热管都有四个引脚,只要锯开公地引脚,就可以独立两组加热管,太阳能和市电各用一组,市电隔离就解决了
增加一组温控单独控制太阳能

可以设定高一点,八九十℃的样子给太阳能控制,自带的设定低一点温度给市电,过热问题也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屋太阳能供电投入产出很不友好,当然有钱可以搞搞。其实太阳能直通电热管方案感觉不太难啊。电热管都有 ...

嗯,还要看有多大电阻,会产生多大电流,直供的话,能不能受得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还要看有多大电阻,会产生多大电流,直供的话,能不能受得起。

一般电热管高档1kw,抵档500W,太阳能板就尽量使用高电压低电流的,效率才高一点。

网友:
太阳能储水箱买大一点,夏天不用愁没热水。

网友:
装太阳能板的话不合算,还不如定时开关用谷电加热省钱

网友:
节能不省钱。

网友C:
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加热,转换效率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加热,转换效率太低了

20V20W的十块串联,基本差不多满足要求。貌似没有更低功率的高压板子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V20W的十块串联,基本差不多满足要求。貌似没有更低功率的高压板子买了 ...

以前我关注过一段时间,关于高电压小功率的太阳能板,我用过18V10W太阳能板,以前曾经在淘宝上见过18V 2W太阳能板,尺寸213*92mm,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