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11-1a 改无线加WiFi模块

楼主(2022-10-15):
借鉴过其他帖子,CM311-1A可以改8822cs WIFI 模块 CM311-1A RTL8822cs WiFi模块-成功
实践起来并不是太顺利,作为散户在闲鱼购买剪板模块并不便宜,淘宝上搜索竟然发现了一家卖这个相同封装模块的,还带屏蔽罩,看datasheet中的PIN,以及测试后发现,完全可以兼容,搞上去发现WIFI 蓝牙完全没问题,图中7R3修改的VDDIO电压,改为1.8V,R23教程中更换为22R,应该是阻抗匹配电阻,不换也可以,修改后如图,旁边为替换下来的模块,如果焊接没问题,就可以打开WIFI和蓝牙了,蓝牙遥控器记得重新配对,购买链接如下瑞昱rtl8822cs欧智通fn-link6222B-SRC 802.11ac+BT 大工厂实力-淘宝网 (taobao.com),注意不要买错了

网友A:
魔百盒60元,wifi模块35元。不知道旧平板上有没有这样模块。

网友:
支持一下,老铁dir的精神,不过感觉性价比不高,掏个二手无线和蓝牙盒子也就20-30米。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现在想把16g的emmc扩容一下,手头没有烧录工具,想问问可以直接焊新的emmc上去用usb burning tool可以直接刷入固件吗?

网友:
盒子50,WiFi模块25,性价比不高

网友:
这种成就感满满啊。

网友B:
25买个K2路由器做桥接,网线直连机顶盒,网速不要太稳。

网友:
某宝买个rtl8237b,做一个usb 网卡插在盒子u口上就能无线连接了,成本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买个K2路由器做桥接,网线直连机顶盒,网速不要太稳。

单纯为了方便,拖个路由器多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百盒60元,wifi模块35元。不知道旧平板上有没有这样模块。

能搞到便宜合适的WiFi模块那肯定就更合适了

网友:
太折腾了 一不小心就真砖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的。

网友:
高手是真的很多

网友:
大神,高手啊

网友:
佩服佩服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昨天买到手个311一1a,带无线Wifi的,估计是后加个无线网卡,等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8822是 11ac 2t2r的,性能还不错。

网友:
这个加完网卡后不用刷驱动吗?

网友:
看看啊,支持一下,,这个直接热风枪吹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