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JB-QT-GST5000火灾报警控制器更换按键面板

楼主(2022-10-15):
单位的报警控制器按键面板失灵,厂家报价500,网上购买70,自己更换

面板后面

拆开主板

主机

新的按键面板

更换后正常使用

网友:
我觉得非常不错的

网友:
这个能找到对应的型号也挺好,薄膜开关不好找对应型号,而且很容易坏,没有那种按键开关更换方便

网友:
又省了一大笔钱,还不错可以找到一样的

网友:
小能手,为单位开源节流

网友A:
说个事,以前时候,现在都分餐了。单位食堂碗坏了一些,报了一直没下来,想自己买新的换掉,上级允许,必须采购进来的才合格,自己花钱也不行。楼主年轻啊。

网友:
原来的按键都磨漏了啊

网友B:
薄膜开关不好找对应型号

网友:
某宝有同款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事,以前时候,现在都分餐了。单位食堂碗坏了一些,报了一直没下来,想自己买新的换掉,上级允许,必须 ...

我们领导能解决问题就行,价格在那里,他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案件都磨漏了啊

已经使用5年多了,早就不好用了,特别是消音键按不了,很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膜开关不好找对应型号

是的这个按键实在不好使用,除非少用,现在消防检查频繁,设备还是要正常

两年后再次更换: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57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