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奇葩的映泰A88W 3D硬盘故障

楼主(2022-10-15):
昨天一个兄弟跟我说给他的旧电脑加个nvme固态,但是bios里找不到。拿来我看了一下,映泰的A88W 3D主板,nvme是亿储240g固态。用转接卡插在主板pcie 4x插槽。先怀疑是转接卡问题,换了转接卡还是不认。然后换插槽,换到pcie 16x同样不认。

但是用pe启动后能认到nvme硬盘,导入系统也正常。所以排除供电问题。但是重新启动想用nvme硬盘启动就找不到硬盘。
也就是说PE里能认NVME硬盘,BIOS却不认硬盘,所以就算给NVME硬盘装系统也无法启动

怀疑是bios太老,然后刷了一个最新版本,也没用

比较奇葩的是,换上一个建兴cx1-jb128,BIOS就能认到

然后试了一下我的海康威视c2000pro,bios也不认。

硬盘                               主控           状态
建兴cx1-jb128          88ss9293        认盘
亿储                          sm2263xt       不认
海康威视c2000pro    sm2262en       不认

搞不懂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请指教一下吧,谢谢

网友:
看着像兼容性问题,看看主板有没有新版的固件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
还有这等奇葩事

网友:
电子硬盘坏了就找不回了是么?

网友A:
PE能认盘,就说明硬盘和转接卡没问题
其实可以用SATA硬盘或U盘放置Clover引导,然后加载NVMe硬盘的操作系统
想完美解决问题的,改BIOS,需准备SPI编程器,拆下芯片刷程序
参照http://www.smxdiy.com/thread-23-1-1.html贴子,在BIOS添加NVMe支持的模块,然后就可以引导系统了,相关文件已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能认盘,就说明硬盘和转接卡没问题
其实可以用SATA硬盘或U盘放置Clover引导,然后加载NVMe硬盘的操作系统 ...

你注意看没有,建兴的NVME盘BIOS认(说明不是BIOS没有NVME模块),其他两个不认,这才是问题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注意看没有,建兴的NVME盘BIOS认(说明不是BIOS没有NVME模块),其他两个不认,这才是问题所在 ...

建兴那个盘没找到相关资料,应该是早期的M.2 PCIe硬盘,通过PCIe转SATA,底层还是AHCI协议,并不是真正的NVMe,从这个现象能确认BIOS并不支持NV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兴那个盘没找到相关资料,应该是早期的M.2 PCIe硬盘,通过PCIe转SATA,底层还是AHCI协议,并不是真正的 ...

刚刚去搜了一下,发现你是对的
金士顿HyperX predator的主控采用的Marvell 88SS9293,采用PCIe2.0 x4通道设计,搭配8颗64GB闪存,不支持NVMe协议。
建兴CX1-JB128这货速度有1000出头,我一直以为是NVME的

网友A:
晒一下我的上网机,华硕A88XM-E,手动修改BIOS上了NVMe模块,几年前270撸的SM953,可以正常引导和使用,CPU是A8-8650B,内存是AMD专用条8G*2
进入BIOS可以正确识别并显示NVMe硬盘的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晒一下我的上网机,华硕A88XM-E,手动修改BIOS上了NVMe模块,几年前270撸的SM953,可以正常引导和使用,CPU ...

我以前用过华擎的A88M,直认,不需要刷BIOS添加NVME模块。我还以为A88芯片组是直认的

网友:
个人经历,我也觉得NVME有兼容性的问题存在。

网友:
早期bios会有nv兼容问题

网友:
AMD B450主板和2246EN和英特尔S3700 都有兼容问题。试过好几块主板了,华擎的和华硕都是一样

网友:
海油技嘉的

网友:
用SF的好像没问题比如1500 pro 180G的金士顿的E50 480G。

网友:
Thinkpad 的T440p也有类似的现象,bios诊断功能可以发现自己新焊接的m2接口上的2242 ssd,但就是不能设为默认启动盘。后来用grub4uefi才搞定启动的。真奇怪。

网友:
主板BIOS缺少NVMe驱动

网友:
主板支持pcie转接卡启动吗?不支持的话启动的时候当然是看不到的。